桥梁钢绞缆盲孔法残余应力测试实验

楼主(2025-06-16):
本文主要是进行了桥梁钢绞缆盲孔法残余应力测试实验,介绍了检测仪器、测试点界面处理、应变片黏贴、钻孔对正操作等紧密关系检测准确性的相关操作技术要点。

检测仪器

仪器采用聚航科技的JHMK残余应力检测系统,由JHYC静态应变仪和JHZK钻孔装置组成。软件进行设置后,自动实时计算残余应力,并实时显示和保存应力应变数值,测量直观明了,精度高。

检测试件

此次盲孔法测量钢绞缆的有效预应力实验,在不同的张拉载荷、钻孔深度和钻孔半径工况下,对8组公称径值为1.52cm的1*7钢绞缆进行钻孔检测研究。

1. 钢绞缆试件采用热轧盘条制冷拔捻制而成,并在制以后对其连续稳定化处置。钢绞缆中的钢丝并不存在折断、横裂、互相交叉。使用砂轮锯对成品钢绞缆进行割切,切断以后钢绞缆依然保持紧凑。

2. 钢绞缆试件长度取260cm和50cm两种规格,在每次拉张之前都要进行预紧。即对钢绞缆实施3KN-5KN预紧力拉张。钢绞缆允许最大拉张力为260KN。

3. 钢绞缆试件在实验机上采取夹式摩阻力锚固方式。绞缆在受力时,滑动不可避免,从而拉紧楔块,使侧向力提升,直到两者平衡,此时钢绞缆被卡住。

应变片粘贴与钻孔对正操作要点

测试点界面处理,应变片粘贴、孔位和钻头对正操作的质量,对盲孔法检测的准确度和精度有密切影响,因此,在对梁钢绞缆开展有效预应力盲孔法检测操作过程中,这3个环节尤其要注意操作质量。

1. 测试点界面处理

选择确定试件检测部位后,先使用角磨机打磨检测部位,再用砂纸进行打磨,以去除可能存在的氧化层,以免检测面质量不足而影响检测精确度。打磨过程须注意控制摩擦温度,避免过高温影响试件正常的应测功能状态。最后,使用酒精棉擦拭粘贴应变片部位。

2. 应变片粘贴

使用JH-496胶水粘贴应变片,首先,在应变片的粘贴面上滴少许胶水,然后将应变片放在测试点上,并用聚乙烯薄膜覆盖,然后用手指按住并均匀滚压,挤出多余的气泡和胶水。等待一会后,应变片即可粘贴牢固,然后撕下聚乙烯薄膜,把应变片的6根引线从金属表面一根一根地揭下来,操作时要缓慢小心,以防将线拉掉。接线端子粘贴在应变片接线边上,并将烙铁插上准备进行焊线。实验须确保粘贴的应变片和检验仪器正常工作。如果发现异常,应该在钻孔之前取下应变片并重新粘贴。

3. 孔位和钻头对正

将钻孔设备放在应变片的上方,把目镜插进套筒中,扭转物镜至套筒的另一端,并将其插进导向套座的孔中。移动钻孔设备,先大致与应变片上的钻孔点对准,即放大镜中的十字准线与应变片十字准线基本重合。用胶水将3个支脚粘贴在部件上。在粘牢以后拧紧支脚上的螺母,然后用导向套座外边的4个锁紧螺钉,配合调节导向套座内的偏心套,直至放大镜十字线的中心、应变片十字线的中心,孔点十字线的中心全部对准。再将锁紧螺钉拧紧,锁紧偏心套,将放大镜筒取出。

1.5钻头放入钻头夹轴的小孔内,连同导轴均放入导向套座内,在导套和导向套座间放一个3mm厚的钻孔深度夹。注意不可夹太紧,钻头在小孔内可以滑动,但是不能掉出。让钻头顶在应变片上,使用专用工具将钻夹螺母拧紧。拧紧时钻头会缩回0.5mm左右,这样可以确保钻孔深度在2.5mm左右。在钻孔时,钻头需要与应变片保持一定距离,否则钻头容易损坏应力片的金属丝,测试中使用的应变片敏感栅的长是3mm,宽是1.5mm。

结语

上文就是桥梁钢绞线缆有效预应力盲孔法检测技术研究。如果您还有疑问,可直接联系聚航科技,我们欢迎您的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