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用CYBERTEK交直流高频电流探头HCP8030的使用方法步骤

楼主(2025-06-16):
      知用HCP8030高频电流探头以其轻巧的体积和紧凑的设计,特别适合在空间受限的电路环境中使用。其小型钳夹能够在狭窄空间中灵活探测电流,同时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能够夹持直径高达5mm的导线。该探头能够测量30A的连续电流以及50A的峰值电流,提供50MHz的带宽,能够满足高频电流测量的需求。此外,HCP8030还具备两个量程选择:30A10X)量程适用于较大电流的测量,而5A1X)量程则特别适合小电流测量,其分辨率高达1mA,能够精确捕捉低电流信号的变化。

操作方法:

      在使用HCP8030高频电流探头进行测量时,首先需要准备好探头、适配器(本公司配套适配器)以及示波器。将探头连接到电源后,绿色电源指示灯亮起,表明设备已准备就绪。接下来,需要对示波器进行设置:将测量模式接地并调零,随后将测量模式更改为直流(DC)模式。根据被测电流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量程,探头默认为大电流量程。

      在进行测量之前,需要完成消磁和调零操作。首先,将探头与示波器连接,并确保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为1MΩ。锁住探头,当“UNLOCK”标志消失时,表明探头已锁定。按下消磁自动调零按键,几秒后会听到嘀嘀两声提示音,表明消磁调零成功完成。

      在测量过程中,确认上述步骤无误后,拉开传感器的开关控制杆,打开传感器头,确保传感器前端标识的电流方向标记与被测电流流动方向一致,并将被测导体夹在传感器头中部。随后将传感器的开关控制杆推至“LOCK”标志消失为止,锁住探头并确认其完全关闭。此时可以观察测试波形。例如,当HCP8030的电流传输比选择为0.1V/A30A量程)时,可以通过该公式将波形观测器的电压灵敏度换算成电流灵敏度。如果波形观测器的电压灵敏度为10mV/div,则电流灵敏度为100mA/div

使用探头时注意事项:

      在使用HCP8030探头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测量高频电流时,应确保不超过最大峰值电流与频率曲线所示的电流值,超过该曲线的最大连续电流可能会导致探头损坏。其次,为了确保测量的准确性,测量前必须进行消磁调零操作,并确保探头处于锁定(LOCK)状态。此外,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应设置为1MΩ(默认值),测量过程中探头应远离干扰源,例如变压器等。判断是否存在干扰的方法是:将探头靠近被测电路,但不夹住电路,此时探头应无信号输出。如果有信号输出,则表明环境中可能存在干扰源。最后,被测电流不应超过探头的极限值,并且应注意探头的保养,避免在过于潮湿的环境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