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万用表测电压

楼主(2025-06-18):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第一步先把表打到电阻档,两表笔短路,是否正常(数字表会鸣响)。第二不如果鸣响则把万用表打电压档最大。第三步开始测量。第四步根据测量结果换挡位再重新测量。

网友A:
交直流选择,自动换挡也有交直流选择

楼主:
这位师傅补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