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SMARTPID的用法

楼主(2025-06-18):
用PID指令控制加热器加热,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前值比设定值小PID输出信号应该增大,但是这时只要温度上升,PID的输出就会减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正常,这是比例作用太大的结果。

当前情况是将你的比例(增益)减半看看。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装置的加热,PID参数怎么设置的?

我可以给你经验参数建议。

网友B:
正常,PID根据运算结果输出值会适当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