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1SHcpu,通讯口
我叫:XXX

楼主(2025-06-18):
(图片)

网友A:
一、三菱A1SHCPU是A系列PLC的高速CPU单元,其本体DB25通讯口(RS422标准)引脚定义如下:

DB25通讯口完整引脚定义表

引脚号信号名称功能说明连接方向
1FG接地(外壳屏蔽)接设备外壳
2SD发送数据(TXD+)PLC → 外部设备
3RD接收数据(RXD+)外部设备 → PLC
4RTS请求发送PLC → 外部设备
5CTS清除发送外部设备 → PLC
6DR数据终端就绪(RS422模式启用)PLC → 外部设备
7SG信号地必须连接
8NC空引脚(严禁接线)-
9-19NC空引脚-
20ER接收数据(RXD-,RS422差分)外部设备 → PLC
21RR请求发送(TXD-,RS422差分)PLC → 外部设备
22SG信号地(冗余)可选连接
23-25NC空引脚-

‌其他说明

1、通信协议支持

  • RS422模式‌:使用差分信号(引脚2/3/20/21),抗干扰强,适用于长距离通信(≤1200米)‌15

  • RS232模式‌(需适配器):仅使用单端信号(引脚2/3/7),距离短(≤15米)‌36

2‌、典型接线场景

  • 连接编程电缆‌:

    • RS422转USB:SD(2)→ TXD+,RD(3)→ RXD+,SG(7)→ GND,ER(20)→ TXD-,RR(21)→ RXD- ‌

3‌、连接触摸屏(如昆仑通态)‌:
需启用RS422模式,并设置触摸屏参数:波特率 ‌9600‌,数据位 ‌7‌,停止位 ‌1‌,偶校验 ‌

二、可以考虑 将 DB25转以太网口,再接 触摸屏,可以参考下面的网站:

https://blog.csdn.net/u010015075/article/details/106687743/

我叫:XXX

网友B(2025-08-03):
一般触摸屏手册有plc连线图 参数设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