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码垛时间久后一侧箱子出现偏移

楼主(2025-06-19):
ABB机器人码垛时间久后一侧箱子出现偏移,刚开始没发生偏移,时间久了一列箱子在码垛的时候整体偏移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原因如下:①机械磨损,如轴关节、齿轮箱或传送带长期运行后间隙变大、精度下降;②传感器偏差,视觉 / 接近开关积尘或位置偏移,导致定位信号失准;③程序参数漂移,原点或坐标系因长期运行产生累积误差;④工装夹具问题,托盘或抓手磨损、变形导致放置基准改变;⑤环境影响,温度变化或地面振动使机械结构细微移位。需排查机械部件、校准传感器、检查程序及工装状态。

网友B:
工控一点通的回答:

ABB码垛机器人长时间运行后出现箱子偏移问题,通常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系统性偏差。以下是具体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

  1. 机械磨损导致精度下降(最常见原因)

  • 关节轴承/减速器磨损:长期高频运动导致机械传动间隙增大,建议用百分表检测各轴反向间隙,若超过0.1mm需更换减速器

  • 导轨/丝杠磨损:检查导轨滑块预紧力,重新涂抹润滑脂(推荐KLUBER润滑脂)

  1. 传感器漂移问题

  • 视觉定位系统:清洁镜头并重新标定,检查光源亮度衰减(建议每500小时校准一次)

  • 接近开关:用塞规检测感应距离,偏差超过0.5mm需调整安装位置

  1. 程序参数累积误差

  • 检查$ORIGIN参数是否漂移,使用激光跟踪仪重新标定TCP

  • 优化路径规划参数(如CNT值过大可能导致轨迹漂移)

  1. 工装夹具变形

  • 用三坐标测量仪检测夹具平面度(允许误差≤0.05mm/m)

  • 检查吸盘/夹爪磨损情况,更换老化橡胶件

解决方案步骤:

  1. 先执行全轴制动测试(通过RobotStudio的Service Routine功能)

  2. 进行负载校准(需挂载标准测试负载)

  3. 重新建立工件坐标系(建议使用三点法标定)

  4. 更新碰撞检测参数(适当提高Collision Detection等级)

预防性维护建议:

  • 每2000小时更换减速器润滑油

  • 每周检查电缆磨损情况(重点关注J3轴电缆)

  • 每月用激光干涉仪检测定位精度(建议保留历史数据对比)

若上述措施仍无法解决,可能是机械本体结构变形,需联系ABB工程师进行激光校准(需使用ABB专用校准工装)。

网友C:
第一个,栈板出现差异,跟先前的栈板不在同一个位置。

第二个,机器人程序运算久了,出现累计误差。这个就定期归零。

第三个,没有使用视觉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