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 ip转profinet转换技术催生智慧车间

楼主(2025-06-20):
当Ethernetip机器手臂遇上Profinet控制系统,一场跨协议对话在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助力下精彩上演。企业通过实时监测电流/振动数据,首次实现电机健康状态的"数字孪生"。值得关注的是,该系统衍生出的能耗看板功能,意外捕获价值数万元的隐形电耗,为后续传送带智能化改造提供样板。

要实现从西门子PLC即PROFINET协议和安川电机即Ethernet/IP协议的通讯,通常需要一个通信适配器或网关,该设备能够理解PROFINET和Ethernet/IP协议,并在两者之间转换数据。下面介绍一个三方配置案例:

PROFINET支持的最多16个槽位,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1440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1440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TIA Portal设定,在EtherNET/IP侧,该设备将作为支持EtherNET/IP通讯主站,连接数4个从站

Ø

配置模块

1. 正确连接电源,通过以太网口将PN-EIP与PC相连,给PN- EIP上电;

2. 打开配置软件,根据需求在配置软件中进行配置;

3. 生成dds文件,点击工具栏中的“下载”按钮,将配置下载到PN-EIP中;

4. 网关设备正确连接PROFINET主站设备、EIP从站设备;

5. 等待大约 10秒,PN- EIP与设备之间建立连接,此时RUN灯亮,PN和OK指示灯常亮。

EtherNET/IP侧从站设定

安川电机支持 ethernetip 协议,可从 eds 文件或屏幕获取配置信息。安川电机作为一种高性能的工业机器人,其控制系统通常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包括 ethernetip 协议。在进行设备连接和配置时,可以通过导入机器人的 esd 文件来获取相关的配置信息。此外,也可以直接在机器人的操作屏幕上进行参数设置和查看。这些配置信息包括机器人的 IP 地址、端口号、数据输入输出长度等重要参数。

1) 创建工程EIPScan 从站设定

选择“OK”按钮打开软件,如下图:

2) 添加 EIP 模拟从站配置 鼠标右击选择刚才选择 IP 地址对应的电脑图标,如图所示:

首先添加 EIP 从站对网关主站输出数据长度,在“Instance”栏写入值“100”、 在第一格“Byte”栏写入配置数据长度“2”、勾选“static”以及“Producing” 选项,如图所示:

3)点击“Add”按钮,将配置添加到数据确认区,如图所示:

4)接着添加 EIP 从站对网关主站输入数据长度,在“Instance”栏写入值“150”、 在第一格“Byte”栏写入配置数据长度“2”、勾选“static”以及“Consuming” 选项,如图所示:

5)点击“ADD”按钮,将配置添加到数据确认区,如图所示:

6)点击“OK”按钮,将 EIP 从站配置添加到软件配置中,如图所示:

确认配置信息与实际机器人一致,为数据采集做准备。在获取了配置信息后,需要仔细核对这些信息与实际的机器人是否一致。要确认机器人的 IP 地址是否正确设置,端口号是否与网关的配置相匹配,数据输入输出长度是否符合实际需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