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速度提升指南,带你快速了解

楼主(2025-06-20):
SMT贴片机作为贴片加工流程中重要的生产设备,它的速度影响着贴片加工的效率,如何在保证加工品质的前

提下,调整SMT贴片机的运行速度?下面听一下安徽smt贴片加工厂_英特丽小编的解决方案。

一、改进SMT贴片机贴装头与吸嘴

1、闪电贴装头;

2、多吸嘴结构—个贴装头上多达30个吸嘴;

3、用高可靠性、高适应性吸嘴;

4、快速更换吸嘴。

二、SMT贴片机要具备快速检测功能

1、激光与CCD应用合作;

2、双照相机—片式元件和大尺度IC分别检测;

3、快速图像采集和转化电路;

4、先进图像处理和运算软件。

三、对SMT贴片机进行结构改进

1、选用双轨迹以完成一轨迹上进行PCB贴片,另一轨迹送板,削减PCB运送时间和贴装时间;

2、装头待机停留时间;

3、多贴装头组合技能,现在有双头和4头,6头,8头号结构;

4、拱架式结构选用两端一起驱动,避免悬臂梁的效应,削减机械安稳时间;

5、组合式(或模组式)多单元结构,着重单位面积贴装速度。

四、提高SMT贴片机软件功能

1、各种形式的PCB文件,直接优化生成贴片程序文件,削减人工编程时问;

2、多品种小批量时选用离线编程;

3、机器故障自诊断体系及大生产归纳办理体系;

4、智能化操作体系。

五、SMT贴片机要用运动驱动和线性电动机功能

1、选用含糊操控技能,运动进程中分3段操控,即“慢-快-慢”,呈“s”型变化,从而使运动变得既“柔和

”,又快速;

2、x轴运行选用完全同步操控回路的双伺服电动机驱动体系,加快运动速度;

3、选用高定位精度和高重复精度,具有高速度和高加速度,快速安稳(可达55ms),工作电流小。

六、改进SMT贴片机供料器功能

1、智能化供料器的供料方法,缩短元件更换时间和人工错误;

2、不停机换料;

3、双带供料器;

4、大容量供料器,有的贴片机可以到达256个8mm供料器容量;

5、可更换的小车;

6、用料多的器件尽量选用编带包装;

7、高效散装供料。

七、优化SMT贴片机的贴片程序

1、换吸嘴的次数超少;

2、拾片、贴片旅程超短;

3、多头贴装机还应考虑每次一起拾片数量超多。

网友A:
选用双轨迹以完成一轨迹上进行PCB贴片,游泳池水处理系统另一轨迹送板,削减PCB运送时间和贴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