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转CAN案例解析:AB PLC与CANopen编码器的跨协议数据交互

楼主(2025-06-21):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1)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的完整应用案例

一、项目背景与需求

某自动化生产线需实现伺服轴的高精度位置检测,采用 AB CompactLogix 5000 系列 PLC 作为主控设备,搭配 20 位绝对值编码器(支持 CANopen 协议)。由于 PLC 原生支持 EthernetIP 协议,需通过Ethernet/IP转CAN(JM-EIP-CAN)网关实现协议转换,确保编码器数据实时接入 PLC 控制系统。

二、系统架构与技术参数

1. 硬件配置

PLCAB CompactLogix L35E CPU,集成 EthernetIP 接口,支持 100Mbps 通讯速率。

编码器:海德汉 ERN 1387,20 位绝对值编码器,CANopen 协议,通讯速率 1Mbps。

网关ProSoft MVI56E-MCM,Ethernet/IP转CAN网关,支持 CANopen 主 / 从模式,支持热插拔。

线缆CAN 总线采用屏蔽双绞线,终端电阻 120Ω;EthernetIP 使用工业级网线。

2. 技术参数

组件

关键参数

AB PLC

数据处理周期≤10ms,支持 EthernetIP 实时 I/O 映射

编码器

分辨率 1/2^20(约 100 万脉冲 / 圈),位置更新频率≤1ms

捷米特EthernetIP 转 CAN网关

协议转换延迟≤5ms,支持 CANopen DS301/DS401 协议,支持 16 个节点配置

三、配置步骤详解

1. 硬件连接与网关初始化

· Ethernet/IP转CAN网关插入 PLC 机架的扩展槽,通过网线连接 PLC 的 EthernetIP 端口;

· 编码器 CAN_H/CAN_L 接入网关 CAN 接口,终端电阻接入总线末端;

· 网关电源接入 24V DC,通过 ProSoft Configuration Manager 软件扫描设备,配置网关 IP 地址(如 192.168.1.10)。

2. PLC 端 EthernetIP 配置

·  AB Studio 中创建项目,添加 CompactLogix CPU,启用 EthernetIP 接口;

·  I/O Configuration 中添加Ethernet/IP转CAN网关设备,配置设备名称(如 “CAN_Gateway”)和通讯参数(超时时间 500ms,更新频率 10ms);

· 建立输入 / 输出数据映射表,例如:

编码器位置数据映射至 PLC 标签 “Encoder_Position [0..3]”(4 字节浮点型);

编码器状态字映射至 “Encoder_Status”(1 字节)。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2)

3. 网关端 CANopen 配置

· 打开 ProSoft 网关配置工具,选择 “CANopen 从站模式”,设置编码器为从站节点(ID=10);

· 配置 CANopen 通讯参数:波特率 1Mbps,数据帧格式 8 位数据 + 1 位停止位;

· 定义 PDO(过程数据对象)映射:

PDO1 映射编码器位置值(索引 0x6064,长度 32 位)至网关输出缓冲区;

PDO2 映射编码器状态(索引 0x6041,长度 8 位)至网关输出缓冲区。

3. 编码器参数设置

关于总线终端和拓扑结构: 470m 410m 640m 550m 480m 为了增强 CAN 通讯的可靠性,CAN 总线网络的两个端点通常要加入终端匹 配电阻,终端匹配电阻的大小由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所决定。用户应在实际构成 网络中加以考虑。 网关已经在产品内置了 RT 为 120 欧姆电阻,用户若需要将 CAN 的总线 终端接入网络中,只需将 CANL 和 RL 短接,CANH 和 RH 短接。

· 通过编码器配置软件(如海德汉 iTNC)设置 CANopen 节点 ID=10,波特率 1Mbps;

· 启用循环同步模式(Cyclic Synchronous Position),更新周期 1ms;

· 配置位置数据输出格式为绝对值(工程单位 mm),映射至 PDO1。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3)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4)

使用 GW Modbus Bulider软件配置 CAN 报文

1) 使用网线将电脑与网关相应的网口连接。

2) 将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N,此时网关处于配置状态,然后给网关供电。

3) 网关处于配置状态时,此时网口使用 192.168.1.201 的 IP 地址,应使电

脑的 IP 网段设置于 192.168.1.xxx 。

4) 打开 GW Config 软件,首先设置软件使用的 IP 地址,点击菜单栏“设

— —通讯设置——以太网设置”,如下图,电脑的 IP 是

192.168.1.111。(设备 IP 地址和配置模块地址不需要设置)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5)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6)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7)

配置网关的 ETHERNET/IP 地址

1) 使用网线将电脑与网关相应的网口连接。

2) 将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N,此时网关处于配置状态,然后给网关供电。

3) 网关处于配置状态时,此时网口使用 192.168.1.201 的 IP 地址,应使电

脑的 IP 网段设置于 192.168.1.xxx 。

4) 打开 GW Modbus Bulider 软件,首先设置软件使用的 IP 地址,点击菜单

“设置— —通讯设置——以太网设置”,如下图,电脑的 IP 是

192.168.1.222。(设备 IP 地址和配置模块地址不需要设置)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8)

AB PLC与编码器通过Ethernet/IP转CAN通讯应用案例(图9)

应用效果与拓展

该方案通过特米特Ethernet/IP转CAN网关模块(JM-EIP-CAN)实现了 AB PLC 与 CANopen 编码器的无缝通讯,解决了不同协议间的兼容性问题。系统运行稳定,数据传输延迟≤15ms,适用于数控机床、机器人分拣等高精度场景。若需扩展,可通过同一网关接入多台 CANopen 设备(如伺服驱动器),进一步简化工业网络架构。

总结捷米Ethernet/IP转CAN网关模块技术在工业自动化协议转换中具有高兼容性与实时性,通过合理的硬件选型与参数配置,可高效实现 AB PLC 与编码器等设备的跨协议通讯,为复杂产线的集成提供可靠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