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2伺服有脉冲,电机不转

楼主(2025-06-23):
台达B2伺服刚开始正常脉冲输出的,电机都转动,断电重启之后就不行了,电机不转了,这是什么问题,步进驱动器接上脉冲和方向输出线正常运行,接到伺服上就不动了

网友A:
可能原因如下:

伺服报警未清除:检查驱动器 LED 代码(如过载、编码器异常等),断电后报警可能未复位,需重新上电或手动清除。

参数设置丢失:断电可能导致脉冲模式(如脉冲 + 方向 / 双脉冲)、电子齿轮比、使能信号等参数恢复默认,需重新确认并保存参数。

使能信号异常:确认伺服使能(SERVO ON)信号在重启后有效,检查控制器输出点或接线是否松动。

编码器反馈故障:检查编码器线缆连接是否牢固,是否存在破损或干扰,导致驱动器进入保护模式。

硬件损坏:若脉冲输入电路或驱动模块故障,可能导致无响应,可尝试更换驱动器测试。

建议先读取报警代码,再逐一排查参数、接线及硬件状态。

  • LiangCJ78楼主

    手动JOG模式,电机正常运行,格式化参数重新改参数,还是不行

网友:
  • 小肥猪123

    回复 @LiangCJ78: 看下脉冲参数、信号、齿轮比、使能及硬件。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伺服驱动器断电之前设置什么参数了,断电重启以后参数生效了呢

网友C:
1,接线松动;2,信号干扰;3,程序更改后忙了存储;4,电机驱动参数问题;5,电机物理堵转;

网友D:
常见原因及解决方案

情况1:伺服使能未激活

现象:驱动器无报警,RDY灯不亮。

解决:

短接CN1端子的 SON 和 COM-(或外接24V)。

修改参数 P2-10=0 强制内部使能(仅用于测试)。

情况2:脉冲类型不匹配

现象:步进驱动器正常,但伺服无反应。

解决:

修改 P1-44 参数匹配PLC输出格式:

0:PULSE+DIR(脉冲+方向)

1:CW+CCW(正反转脉冲)

3:AB相脉冲

情况3:断电后参数丢失

现象:重启后伺服恢复出厂设置。

解决:

重新输入参数后,执行 P0-02=1(参数保存到EEPROM)。

检查备用电池(部分型号需电池保持参数)。

情况4:电源或接地问题

现象:重启后驱动器显示异常。

解决:

测量主电源(L1/L2/L3或L1/L2)电压是否稳定(220V/380V)。

确保驱动器接地良好(PE端子)。

网友E:
驱动器没报警的话,大部分是硬件问题,比如脉冲线没接好,还有一种就是伺服脉冲口烧了

网友F:
参数设置了是不是没有保存。

网友G:
是不是没有使能了    断电之前把使能方式改了

网友H(2025-09-06):
参数不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