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华雷达仪表学堂:雷达物位计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5-06-23):
雷达物位计是一款高靠性、非接触式的测量仪表。正是由于非接触式测量的特点,使得仪表与被测介质不直接接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多数插入式仪表因检测元件被污染、腐蚀而引起的测量不准、甚至无法测量的难题。尽管如此,由于雷达物位计的结构精密复杂,如果在应用中操作不当或缺乏维护,也会导致仪表故障频发的现象,影响正常测量。那么,雷达物位计常见问题都有哪些?又有哪些解决办法呢?

 一般来讲,雷达物位计在测量中出现的问题,较为常见的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雷达物位计的天线结疤

  常见问题:通常,介电常数较小的挂料现象,在干燥状态下对仪表测量基本没有影响,但介电常数偏高的挂料现象,常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解决办法:针对这一情况,建议采用压缩空气吹扫或清水冲洗的方式解除挂料现象,如果结疤较为顽固,应及时采用酸性清洗液清洗碱性结疤污垢,但在清洗期间要停止对料位的测量。

二、雷达物位计的天线被淹没

  常见问题:雷达物位计的天线易被物料淹没,影响测量效果,易致探头受损。

  解决办法:建议将雷达物位计改为导波管式测量,可以改善测量条件,使仪表测量性能得以提高。

  具体做法是在原开孔处安装导波管式雷达物位计,导波管高于排汽管0.2m左右,这样一来,即使出现料浆从排汽管溢出的恶劣工况,也不会使物位计天线被料浆淹没,而且避免了搅拌器涡流的干扰及大量蒸汽从探头处冒出,减少了对探头的损害,同时由于导波管聚焦效果好,接收的雷达波信号更强,取得了很好的测量效果。

三、雷达物位计的探头结垢、结疤

  常见问题:在雷达物位计的探头出现结垢、结疤现象时,雷达物位计的电磁波信号被阻断,容易造成雷达物位计故障

  解决办法:可采取将探头安装位置提高的方式加以避免。如果受安装条件限制无法提高,应通过将料位测量值与该槽的泵联锁的办法解决,具体就是将最高料位设定值减小0.5m左右,当料位达到该最高值时,即可停进料泵或开启出料泵。

  除上述电磁波信号被阻断造成雷达物位计故障外,影响雷达物位计正常测量也可能是介质形态所致。比如,若实际工况中被测物料表面存在泡沫,如果是干泡沫和湿泡沫,雷达波可进行正常反射活动,但是当泡沫过厚又十分粘稠时,则可能会出现测量误差较大或无法测量的情况。如果是这种工况,雷达物位计不具有测量优势,建议更换测量仪表。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出现雷达物位计测量数据不准确的情况,则可以基本判断故障原因是因为电磁波信号因某方面的影响被阻断,并没有发射至实际物位表面。仪表工作人员有责任及时处理雷达物位计常见故障,更有义务平时注意对仪表进行适当的维护,才能保证仪表得以正常、安全地使用。

西安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成立,现坐落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一家集雷达物位仪表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拥有雷达物位计、外测液位仪表、音叉物位开关、电液执行机构、超声波流量计、外测温度计等一系列产品,均经过现场多重复杂工况考验,并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冶金及食品、医药等行业。专业的选型指导、过硬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格、便捷的供货周期,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网友A:
 80GHz高频雷达物位计具有测量精度高,适用范围广,非接触式测量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强腐蚀性、高粉尘介质的料位、液位测量。

网友B:
优秀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