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电机转子绝缘低

楼主(2025-06-25):
我厂#1发电机转子绝缘偏低,运行中保护装置显示100千欧上下波动最低到50千欧;停机时已吹扫转子灰尘,也检查外围线路没有发现问题。是否转子线圈有问题需要抽转子处理?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网友A:
环境潮湿,导致绝缘下降。

检查绝缘电阻测量装置是否有故障,测量回路绝缘电阻低。

楼主:
检测装置应该没有问题,停机时在发电机现场单独对转子测量绝缘就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