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基于PLC为核心的转速信号测控装置

楼主(2025-06-27):
ZS_1B型智能转速信号测控装置以PLC为硬件核心,外接转速脉冲传感器(接近开关/探头)、机组电压互感器信号,实时监测水轮机组的转速,并输出转速开关量接点信号与模拟量、通信量信号,为自动开、停机、过速保护及水电厂监控系统提供服务。

工作原理:

1. 转速测量采用了高性能PLC控制器,指令执行时间为0.125~3.25,具有测量精度高、实时性强等特点。

2. 显示电路采用液晶触摸屏幕显示方式。

3. 信号输入回路采用光电隔离,将信号周期取入PLC内,再换算成对应的频率、转速百分比及转速绝对值等内容提供显示、记忆。

4. 10路开关量输出信号经过放大后驱动继电器输出;10路可标定的转速接点动作值与所设定的转速相对值对应,实测转速达到设定值时,对应输出接点动作

5. 蠕动信号输出和J10转速信号输出共用一个继电器输出,响应的功能可以通过系统参数设置。。

6. 采用稳态开关电源,交、直流均可稳定工作,且电压波动不影响测速装置的可靠工作。

技术特点:

Ø ZS_1B型转速信号装置集频率表、转速表、转速继电器、转速测试仪表于一体,是多用途智能转速监测仪表;

Ø 转速测量采用了高性能PLC控制器为核心测量器件,具有测量精度高、实时性强的特点;

Ø 由于采用数字测频,转速测量精度只取决于测频计数频率,本装置的高速计数器的计数频率为1MHz,其精度可达0.001Hz;

Ø 转速接点输出采用回差闭锁方式防止波形畸变引起输出误动作,根据水电厂运行需要,可以随时方便地对10个转速动作值进行标定;

Ø 装置10个可标定转速动作值的接点输出外,其中J10可选择为蠕动(爬行)接点及故障信号输出;

Ø 该装置还具有1路标准4mA~20mA 电流输出,可以方便地与LCU接口;

Ø 转速信号装置具备通信功能,内置标准MODBUS通信规约;可作为水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LCU的组成部分。

Ø ZS_1B转速信号装置可同时接入4路测速信号,其中任何一路或三路信号中断,均可自动切换至正常测量通道,可准确输出控制信号。自动切换信号时,继电器不出现扰动情况。

Ø 控制信号双输出,无源接点。

网友A:
PLC能接受1M的信号,确实非常厉害了。

一般200k以下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