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 PCB 印刷电路板所需的流程

楼主(2025-06-27):
PCB基板作为PCBA加工中前期准备的材料,它的质量影响着电子产品的质量,那你知道PCB基板是如何制作的

嘛?下面就由安徽PCBA供应商_英特丽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相关内容,详情如下!

一、PCB 印刷电路板布线原则

其原则如下:

1、输入输出端所运用的导线应尽可能规避相邻平行之态。最优之选乃添加线间地线,以防出现反馈耦合之状况

2、印制板导线的最小宽度,主要由导线与绝缘基板间的粘附强度以及流经它们的电流值所决定。当铜箔厚度为

0.05mm、宽度处于 1 至 15mm 之时,通过 2A 的电流,温度不会高于 3℃,故而导线宽度达 1.5mm 即可满

足需求。对于集成电路,特别是数字电路而言,通常选取 0.02 至 0.3mm 的导线宽度。诚然,只要条件允许,

还是尽量采用宽线为宜,尤其是电源线与地线。导线的最小间距,主要由最坏情形下的线间绝缘电阻和击穿电

压所决定。对于集成电路,尤其是数字电路,只要工艺许可,可使间距小至 5 至 8um。

3、印制导线拐弯之处通常取圆弧形,而直角或夹角于高频电路中会对电气性能产生影响。此外,极力避免运用

大面积铜箔,否则,长时间受热时,易出现铜箔膨胀和脱落之现象。必须使用大面积铜箔时,最佳方式为采用

栅格状,如此有利于排出铜箔与基板间粘合剂受热所产生的挥发性气体。

二、PCB 制造流程

(一)前期准备

1、明晰设计的目标,对选用的器件类型予以甄选,对整体方案予以确认,并形成书面设计方案。

2、筹备器件的原理图封装库和 PCB 封装库。每个元器件皆须具备封装,倘若基础库中未有,则需从网络另行

寻觅,若仍未寻得现成可用的,便只能自行绘制。可运用一些封装生成软件来开展此项工作。需要留意的是,

务必将封装放置于指定的目录之下。

(二)PCB 设计

此部分乃电路板设计的主体所在,然而倘若前面的方案存在问题,将会给后续带来诸多阻碍,故而一个优良的方

案可谓成功了一半。接下来便是依序按部就班地进行设计。

1、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设计的工作量并非巨大,但其重要性不容置疑,一个准确无误的原理图方为整个电路板功能的保障。

2、创建原理图网表

原理图绘制完毕之后,便要生成网表,以供之后导入 PCB 绘制软件使用。若采用 cadence,生成的网表文件

涵盖 3 个文件:pstxnet.dat/ pstxprt.dat/ pstchip.dat。

3、创建机械设计图

设定 PCB 外框及高度限制等相关信息,生成新的机械图文件并保存至指定目录。

4、读取原理图网表

将原理图网表读到allegro等PCB软件中。

5、设置 PCB 板的基本信息

在开始布局布线之前,务必要预先设定好 PCB 板的板层、栅格间距、颜色以及设计约束等相关要素。

6、PCB 布局

除极为简单的原理图之外,建议依据原理图的功能分布状况进行合理的手动布局安排。

7、PCB 布线

手动布线所需时间较长,然而却更为精细,契合实际需求;自动布线速度较快,但会运用较多的过控。通常而

言,建议采用手动布线或者将两种方法予以结合运用。

8、放置测试点

于适宜的位置放置若干电压测试点,以便在电路板制成之后能够进行快速测试并予以确认。

9、顶层和底层的铺铜

此步骤并非是必需的,然而几乎所有成熟的设计都会予以施行。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加固电路板,防止其翘曲

,而且还能够增强 PCB 板的屏蔽性能,提升 PCB 板的抗干扰能力。

10、约束规则检查

若在布局布线之前设定了一些约束规则,此时则需进入约束表进行核查,确认所有走线设计等是否均符合规则。

(三) 后期处理

1、调整板图文字

添加并调整丝印,同时在板子上添加一些必要的提示信息以及公司 logo 等内容。

2、输出光绘文件

生成准确无误的光绘文件,便能够凭借该文件发送至制版厂商进行加工。

3、文档归档

常用的报表包括:元器件清单、电路板接口接线表、打印出的电路原理图和 PCB 板图。

网友A:
手动布线所需时间较长,然而却更为精细,契合实际需求;游泳池除湿机自动布线速度较快,但会运用较多的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