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西门子200smart把8组VW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楼主(2025-06-27):
就是200smart时间转换成字符串,并能在组态王上显示,就是按下按钮时间传送到组态王上,最好给源程序或者封装了。谢谢!!!

网友A:
// 数据块定义

VAR

    // 输入:8个VW字(假设存储年月日时分秒等)

    VW_Year AT VW0 : WORD;   // 年(如2023)

    VW_Month AT VW2 : WORD;  // 月(1-12)

    VW_Day AT VW4 : WORD;    // 日(1-31)

    VW_Hour AT VW6 : WORD;   // 时(0-23)

    VW_Minute AT VW8 : WORD; // 分(0-59)

    VW_Second AT VW10 : WORD;// 秒(0-59)

    // 输出:字符串缓冲区(格式:"YYYY-MM-DD HH:MM:SS")

    Time_String : STRING[20]; // 预留20字节

    // 触发按钮

    Trigger_Button : BOOL;    // 按钮触发信号

END_VAR

// 函数:WORD_To_String(将WORD转换为2位字符串,不足补零)

FUNCTION WORD_To_String : STRING[2]

VAR_INPUT

    Input_Value : WORD;

END_VAR

VAR_TEMP

    Temp_Int : INT;

    Temp_String : STRING[2];

END_VAR

BEGIN

    Temp_Int := WORD_TO_INT(Input_Value);

    IF Temp_Int < 10 THEN

        Temp_String := CONCAT('0', INT_TO_STRING(Temp_Int));

    ELSE

        Temp_String := INT_TO_STRING(Temp_Int);

    END_IF;

    WORD_To_String := Temp_String;

END_FUNCTION

// 主程序:拼接时间字符串

IF Trigger_Button THEN

    Time_String := CONCAT(

        INT_TO_STRING(WORD_TO_INT(VW_Year)), '-',

        WORD_To_String(VW_Month), '-',

        WORD_To_String(VW_Day), ' ',

        WORD_To_String(VW_Hour), ':',

        WORD_To_String(VW_Minute), ':',

        WORD_To_String(VW_Second)

    );

    Trigger_Button := FALSE; // 复位触发信号

END_IF;

组态王事件脚本 VB

Sub Button_Click()

    PLC_Time = ReadPLCString("S7-200SMART", "VW100", 20) ' 读取20字节字符串

    MsgBox "当前时间:" & PLC_Time

End Sub

网友B:
直接组态王时间对应电脑时间不就可以了吗?

  • 微笑惦念楼主

    我想直接读PLC的数据要是组态的话组态已关闭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C:
组态王上面没有时间控件吗?

  • 微笑惦念楼主

网友D(2025-10-08):
引用 网友A:
// 数据块定义VAR    // 输入:8个VW字(假设存储年月日时分秒等)    VW_Year AT VW0 : WORD;   // 年(如2023)    VW_Month AT VW2 :...

这是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