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800散热风扇

楼主(2025-06-28):
三菱E800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  买了一个换上后  转一下就报警FN   风扇是三根线  这个风扇需要买三菱专用的吗?

网友A:
三菱变频器的散热风扇通常需要专用型号,因其电压、电流、转速和信号反馈(三线设计含转速检测)需与变频器匹配。

  • 原装风扇型号示例(参考搜索结果):

    • MMF-06D24ES-RC1(用于E540系列)

    • MMF-08C24ES-RM1(用于A540系列)

  • 非专用风扇可能导致

    • 转速不匹配触发FN报警;

    • 电压/电流不符烧毁风扇或变频器

网友B:
你可以找厂家  或可以找设备厂家  我们以前也遇到在某宝上买来安装上去就报警  后来直接找厂家  厂家邮过来安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厂家  或可以找设备厂家  我们以前也遇到在某宝上买来安装上去就报警  后来直接找厂家  厂家邮过来安装上就好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 cvlsem

网友:
  • cvlsem

    不用谢 希望能帮助你 我猜测就是有个风扇管理芯片 不认可 我们在某宝是 买的那个风扇

网友:
  • 云雾山中客470414

    回复 @cvlsem: 我这边也有设备在换风扇后报同样故障FN,但是都没有去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变频器的散热风扇通常需要专用型号,因其电压、电流、转速和信号反馈(三线设计含转速检测)需与变频器匹配。原装风扇型号示例(参考搜索结果):MMF-06D24ES-RC1(用于E540系列)MMF-08C24ES-RM1(用于A540系列)非专用风扇可能导致:转速不匹配触发FN报警;电压/电流不符烧毁风扇或变频器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个要原厂匹配,自己买了还真不行。这是不是一种技术保护,非要购买原厂配件

网友D:
非专业人士还是买原厂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