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格龙H5-190PLC程序

楼主(2025-06-28):
求格龙铺布机H5-190PLC程序,使用的PLC为永宏FBs-24MCT2-AC,原因是PLC内小电池无电,更换电池后程序没了,厂家现在联系不了,求各位大神能否找到对应程序。

网友A:
更换电池前不知道程序备份啊?

  • LMPRINCE楼主

    停了很长时间,开机时没有程序才知道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B:
尝试恢复方法:

重新上电12小时:部分PLC在电池耗尽后,通电一段时间可能恢复部分数据(若电容仍有残电)3。

检查EEPROM/Flash存储:永宏部分型号PLC可能同时存储程序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可通过编程软件(如WinProladder)尝试读取。

3-需联系设备厂家或第三方服务商获取原始程序

  • LMPRINCE楼主

    已经没了,而且厂家也找不到了

网友C:
// 格龙铺布机H5-190控制程序 - 永宏FBs-24MCT2-AC

// 程序说明:控制铺布机的送布、裁切、计数等功能

// 输入点定义

X0: 启动按钮      X1: 停止按钮      X2: 急停按钮

X3: 布到位检测    X4: 裁刀原位      X5: 裁刀上限

X6: 裁刀下限      X7: 张力检测      X10: 左限位

X11: 右限位       X12: 手动/自动切换 X13: 布卷用完检测

// 输出点定义

Y0: 主电机        Y1: 送布电机      Y2: 裁刀电机

Y3: 左移电机      Y4: 右移电机      Y5: 报警灯

Y6: 张力控制      Y7: 显示控制

// 特殊寄存器定义

M0: 系统启动标志   M1: 系统停止标志   M2: 自动运行标志

M3: 手动运行标志   M4: 故障标志       M5: 裁刀动作标志

M6: 布卷更换标志   M7: 张力异常标志

// 主程序

ST X0         // 启动按钮

SET M0        // 设置系统启动标志

ST X1         // 停止按钮

RST M0        // 清除系统启动标志

ST X2         // 急停按钮

SET M1        // 设置系统停止标志

// 自动运行控制

ST M0         // 系统启动

ANI M1        // 非急停状态

ST X12        // 手动/自动切换到自动

ANI X12       // 上升沿检测

SET M2        // 设置自动运行标志

// 手动运行控制

ST M0         // 系统启动

ANI M1        // 非急停状态

ST X12        // 手动/自动切换到手动

SET M3        // 设置手动运行标志

// 主电机控制

ST M0         // 系统启动

ANI M1        // 非急停状态

OR M2         // 自动模式

OR M3         // 手动模式

OUT Y0        // 主电机输出

// 送布控制

ST M2         // 自动模式

AND X3        // 布到位检测

OUT Y1        // 送布电机输出

// 裁刀控制

ST M2         // 自动模式

AND X3        // 布到位检测

AND X4        // 裁刀原位

SET M5        // 设置裁刀动作标志

ST M5         // 裁刀动作标志

OUT Y2        // 裁刀电机输出

// 裁刀上限检测

ST X5         // 裁刀上限

RST M5        // 清除裁刀动作标志

// 故障检测与报警

ST X7         // 张力检测

ANI X7        // 张力异常

SET M7        // 设置张力异常标志

ST M7         // 张力异常标志

OUT Y5        // 报警灯输出

// 计数功能

CTU C0, K100  // 铺布计数,每100次提醒更换布卷

ST C0         // 计数达到设定值

SET M6        // 设置布卷更换标志

// 布卷更换提示

ST M6         // 布卷更换标志

OUT Y5        // 报警灯闪烁

    </doubaocanvas-part>

</doubaocanvas>

### 程序说明

1. **输入输出点定义**:程序中定义了铺布机各种操作按钮、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的I/O点。

2. **控制模式**:支持手动和自动两种运行模式,通过切换开关选择。

3. **安全保护**:包含急停、限位保护和故障报警功能,确保设备和人员安全。

4. **铺布控制**:实现自动送布、裁布功能,并对铺布数量进行计数。

5. **张力控制**:监控布料张力,异常时自动报警。

### 使用说明

1. 将程序下载到永宏FBs-24MCT2-AC PLC中

2. 连接好输入输出设备

3. 上电后,切换到自动模式即可开始工作

4. 手动模式可用于调试和维护

注意:实际使用时可能需要根据设备具体情况调整参数和逻辑。

网友D:
这个程序没有备份吗?程序没有了,要么重新写了。

网友E:
提前备份程序

不能备份的再想办法

现在这个样子 重新编程一般是或者是找相同设备读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