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电路板

楼主(2025-06-29):
电柜里面的一个电路板  这个是什么板?

网友A:
电液比例控制器的放大器板

网友B:
楼主说一下用在啥地方的,可以猜测一下

网友C:
看不清集成块型号,都是运放吧?386?PI调节?

网友D:
可能是控制板、驱动板。

网友E:
JWL金维乐电液比例控制器放大器VT-20XXBK4X
可以参考:https://b2b.baidu.com/land?id=ec1781836e0143939ab79dee772763a410

网友C:
运放组成的PI调节器。

网友F:
上面型号写清楚了,可以搜搜,或者直接问设备厂家是干嘛用的

网友G:
这个用DA 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