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通触摸屏下载方法

楼主(2025-06-30):
本人小白,第一次接触屏通的触摸瓶,使用网线和USB的上传下载方法是怎么操作的?官网的资料太少了。谢谢

网友A:
上载  连线设置 选择com  网线 usb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B:
除了西门子PLC这玩意难弄一点,国产PLC很快掌握上下载技术

网友C:
通常hmi的通讯需要两端都i要设置,从说明书获得默认地址,hmi这侧;pc侧usb看看需要安装驱动不,网络的话ip地址要和hmi在一个网段里。剩下的就是用软件下载了。

网友D:
你要说全你是什么品牌触摸屏  这样大咖们才好帮助你  最好加上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