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3U plc增加扩展模块设置方法

楼主(2025-07-01):
各位大佬,我是新手,我想求教一下一个三菱FX3U plc加装两个FX2N-16EX输入扩展模块后,GX Works2监控发现不了新增加输入扩展模块的输入点工作状态,是不是还需要在GX Works2设置扩展模块参数,如果需要设置扩展模块参数,那怎样设置呢,最好给个设置的梯形图。

网友A:
扩展模块的监控点是不是搞错了,按照图对一下地址

网友B:
‌可以参考下面一些细节:
一、硬件相关设置:

1、FX2N-16EX必须紧邻PLC主机安装(左侧优先),两个模块通过扩展电缆串联连接,末端模块需安装终端盖板‌

2‌、地址拨码的设置
每个FX2N-16EX模块底部有二进制地址拨码开关(SW1-SW4):

  • 第一个模块:设置为0000(默认地址)

  • 第二个模块:设置为0001(SW4拨到ON)
    ⚠️ 地址重复会导致通信冲突‌

二、GX Works2软件配置步骤

1、添加扩展模块

  • 导航栏 → 右键"PLC Parameter" → 选择"I/O Assignment"

  • 在"Slot"列中:

    • Slot 1:选择FX2N-16EX(首个扩展位)

    • Slot 2:选择FX2N-16EX(第二扩展位)

  • 地址自动分配为X020-X037(Slot 1)、X040-X057(Slot 2)‌

2、参数写入与PLC重启
完成配置后:

  • 点击"PLC Parameter" → "End Setup"

  • 通过"Online" → "Write to PLC"写入参数

  • 重启PLC使配置生效‌

三、验证是否生效
分别用一槽和二槽模块的地址来作为输入,Y000和Y001作为输出。将输入地址X020 和X040置1,看看是否有相应输出。

| 步骤 | 梯形图指令          | 说明                          |

|------|---------------------|-----------------------------|

| 1    | [X020]---[Y000]     | 首个模块X020触发Y000输出     |

| 2    | [X040]---[Y001]     | 第二个模块X040触发Y001输出   |

若仍无法监控,检查PLC固件版本是否支持FX2N扩展模块(FX3U需V3.10以上固件)

网友C:
使用选型软件得到的输入输出分配:

那你再程序里只需要监控这些XY点即可啊

网友D:
LD X20      // 读取扩展模块1的第1个输入点 OUT Y0      // 当X20为ON时,输出Y0 LD X35      // 读取扩展模块2的第6个输入点 AND X22     // 与扩展模块1的第3个输入点相与 OUT Y1      // 当X35和X22同时为ON时,输出Y1

  • 参数未下载:确保已将扩展模块参数下载到 PLC(仅下载程序无法更新参数)。

  • 电源问题:检查扩展模块的 24V 电源是否正常。

  • 地址冲突:确认扩展模块地址与其他设备无冲突。

  • 模块兼容性:FX2N 系列模块与 FX3U 主机兼容,注意电源容量。

网友E:
不需要设置

地址依此向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