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瑞特自动化技术」限位是什么?用什么接限位?怎么接限位?

楼主(2025-07-02):
限位是什么?用什么接限位?怎么接限位?

限位在本控制器系统中是用于确定复位后的原点位置的。在控制器开始复位后,轴到达 限位位置便会停止运动,然后再以复位低速确定原点位置。限位分轴正向限位和轴反向限位。 对于用什么来接限位,该系统并无特殊要求,只需要轴回到指定原点位置之后发一个信 号给控制器限位输入口即可。

网友A:
无接触的接近开关是不是可以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