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X5U和威纶通MT8106iQ通讯连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5-07-02):
PLC FX5U,触摸屏是威纶通MT806iQ,网线直连,但通讯不上,IP地址设了,端口也设置成一样的,SLMP连接设备也加了,就是通讯不上,有没大佬解答一下,看下有没有其他要素要设置的,另外我看资料那个用户认证功能会让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是不是真的,我要不要把那个认证模式给关了

网友A:
检查PLC的以太网端口设置,确保启用SLMP协议并开放5002端口。关闭用户认证功能(GX Works3→系统参数→安全)。在触摸屏EBPro中确认设备管理器参数,测试通讯时指定站号0。用ping测试连通性,优先使用交叉网线。

网友B:
按照这样设置:

再就是触摸屏的iP地址设置成同一网段就行。

  • 上望浮云楼主

    第二张图中的那个unpassive连接设备也要设置吗

网友:
  • xiexie1999

    回复 @上望浮云: 不用

网友:
  • yang20908

    SLMP 端口号要设置一致

网友C:
ipv4都在同一网段吗,有么有使用虚拟机?

网友D:
三菱FX5U做SLMP协议通信相关设置可以参考:
视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