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C7000系列高频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5-07-04):
 一、概述

PKC7000系列高频电流探头,作为一款高性能测试仪器,支持交直流电流的同步测量。该产品凭借卓越的技术参数与创新设计,为电气测试领域提供可靠解决方案:其具备超宽频带特性,能够快速且精准地捕获复杂电流波形;测量精度高达±1%(全量程范围内),产品配备双量程切换功能,尤其适用于微小电流的精细化测量;集成自动消磁调零系统,大幅简化操作流程;声光一体化过流报警机制,可实时提示用户进行量程调整;电子轻触式按键设计,显著提升使用寿命。标准BNC输出接口具备广泛兼容性,可适配各品牌示波器。PKC7000系列电流探头凭借其优异性能,在开关电源研发、马达驱动控制、电子镇流器检测、LED照明系统调试及新能源设备测试等专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相关产品的设计与性能验证提供关键技术支持。

二、测量方法

1.使用前准备,须确认电源适配器输入电压正常

(1)为PKC7030探头连接电源,确认绿色电源指示灯亮起;

(2)示波器设置:将测量模式设为“接地”并完成调零;切换测量模式至“DC”模式

(3)量程选择:根据被测电流大小选择合适量程,探头默认启用大电流量程。

2、消磁与调零操作(禁止接入被测电路)

(1)连接设备:将PKC7030探头与示波器相连,确保示波器输入阻抗设置为1MΩ;

(2)自动消磁调零:拨动探头卡槽开关,直至“UNLOCK”标志消失,确认探头锁定;按下“消磁自动调零”按键完成消磁调零后,设备发出“嘀嘀”两声提示音;

(3)手动零位偏移调整(可选):进入模式:正常通电后切换至目标测量档位,同时按下“Degauss Auto Zero”和“Range”按键,蜂鸣器长鸣一声且“Degauss Auto Zero”指示灯亮起,即进入手动调整模式;调整偏移:按“Degauss Auto Zero”键增加正向偏移,按“Range”键增加反向偏移;退出模式:完成调整后再次同时按下两按键,蜂鸣器短响三声且“Degauss Auto Zero”灯熄灭,退出手动模式。

3、测量方法

(1)确保上述步骤操作无误:

(2)向后滑动卡槽上盖以打开,将测试导体卡入测试卡槽,推紧滑动开关使卡槽上盖闭合;

(3)给导体上电,根据需求调节示波器设置并读取测量结果。若测量结果为正值,说明导体中电流方向与卡槽上盖标明的箭头方向一致;

(4)测试完成后,先断开导体电源,再从卡槽中取出导体。

三、操作注意事项

1.该机器的输出终端设置在内部,使用示波器时,请选1MQ输入端子。若输入电阻为50Ω,则不能正确测量。

2.确保被测电流不要超过最大电流。超过额定值,磁芯会饱和,磁芯饱和会导致在饱和的过程中发生波形部分被削掉,过大的冲击电流,甚至会导致磁芯无法正确消磁,需重新调零。

3.插入电源后,本机器因自身发热等影响,有可能会有偏差,但大约30分钟后会基本稳定。

4.变压器、大电路等强磁场,无线电等强电流靠近时,有可能导致无法正常测定。

5.电压会因为周围温度等产生偏差,所以在连续测定时必须注意。

6.有时被测电流的频率,会导致共振音的产生,这对测量没有影响。

7.会因被测导体在传感器头内的位置不同而产生影响,请把被测导体调至传感器头内中央位置。

8.测定时把开关控制杆推至“UNLOCK”标志消失为止。确认控制杆锁定,整体部分确认关闭。如果整体部分没有确认关闭的话,将不能正常测定。

9.若在高频率领域,插入电路的高电位侧的话,有可能会受到噪音影响,必要时可限定波形观测器的频段,或请插入低电位侧。

10.拔出输出端子时,请在解锁后,拔出连接器,未解锁硬拽或硬拉电缆的话,输出终端会受损。11.输入BNC端子以外的输入端子时,请注意输入端子的极性。

12.持续最大输入范围是由机体自身发热后温度上升形成的固定值,请不要输入超出该固定值的电流,可能会损害机器。

13.持续最大输入范围会因测定电流的频率不同而不同。超过最大电流连续使用会导致探头烧毁。

14.当持续输入超出最大输入范围的电流时,会因传感器的发热启动内部保护功能,变得不能正常输出。请立即停止输入电流,需要充分冷却后,才能进入下一次的正常运作。

15.高温下内部过流保护回路会因持续通入≤最大输入范围的测定电流而触发动作。

16.当连接输入超出最大输入范围电流时,让保护功能频繁运作,有可能会损害机器。

17.打开整体部分时,必须通过开关控制器进行操作。

18.在锁住(LOCK)状态下,请不要按下图方向,往整体部分上施加压力。

以上内容由普科科技/PRBTEK整理分享, 西安普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示波器测试附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涵盖产品包含电流探头、差分探头、高压探头、无源探头、罗氏线圈、电流互感器、射频测试线缆及测试附件线等。旨在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探头附件,打造探头附件国产化知名品牌。更多信息,欢迎登陆官方网站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