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电机的接法

楼主(2025-07-06):
40kw的电机星三角降压接法     电机坏了    修好后   重新安装接线   电控柜过来6根线   都是黑色线  也没有线号  这个该怎么接?接错会不会放个花?

网友A:
先通过万用表测6根线电阻,两两一组分出3组绕组(同绕组电阻接近,不同绕组电阻为两者之和)。将每组绕组一端暂标为U1、V1、W1,另一端为U2、V2、W2。星接时U2、V2、W2短接,U1、V1、W1接电源;三角接时U1-W2、V1-U2、W1-V2分别短接后接电源。先接星形启动,若电机转向反了,调电源任意两相;转向正确后,再按三角接法接。接错可能因相间短路烧接触器或电机,出现打火冒烟等“放花”现象,务必先确认绕组组别和首尾,建议用低压电测试转向,确保接线正确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通过万用表测6根线电阻,两两一组分出3组绕组(同绕组电阻接近,不同绕组电阻为两者之和)。将每组绕组一端暂标为U1、V1、W1,另一端为U2、V2、W2。星接时U2、V2、W2短接,U1、V1、W1接电源;三角接时U1-W2、V1-U2、W1-V2分别短接后接电源。先接星形启动,若电机转向反了,调电源任意两相;转向正确后,再按三角接法接。接错可能因相间短路烧接触器或电机,出现打火冒烟等“放花”现象,务必先确认绕组组别和首尾,建议用低压电测试转向,确保接线正确再运行。

六根电源线该怎么接呢

网友B:
先将电机三个绕组编号U1.U2'V1'V2'W1'W2。将电控柜过来的线做好标记,将启动不断电的KM1交流接触器下端接电机U1'V1'W1.另三根注意KM2的上端,与U1同相交流接触器下端的接电机W2,与V1同相接U2,与W1同相接V2

网友B:
星接的交流接触器是启动不断电的

网友B:
先将电机三个绕组编号U1.U2'V1'V2'W1'W2。将电控柜过来的线做好标记,将星接的交流接触器的KM1交流接触器下端接电机U1'V1'W1.另三根要注意角接的交流接触器KM2的上端,与U1同相交流接触器下端的接电机W2,与V1同相接U2,与W1同相接V2

网友C:
1,区分六根线,做标记。

2,六根线分别接六个接线柱,Y型的接一边,角型的接一边,六根线在柜子里面用三个交流接触器组成星三角电路。

3,注意不要接错,接错是会放炮的。

网友D:
电控柜的线 应该可以测量出来的

 接触器下面对应找下

网友E:
画一个Y/△降压启动电路,标好号 星形接法km1吸合U1 v1 W1按电源 km3吸合U2 V2 W2 短接 转换成星形后,km3释放 Km2吸合u2连v1 V2连w2 w2连U1是△星接法 运行

网友F:
大家都很热情

网友G:
二个接触器上端接电源,一个接触器三个主触头短路。与电源连接的二个接触器,上端连接顺序都是L1、L2、L3,那么接触器下端就分别对应电机接线盒的上排三个端子和下排的三个端子。

六根线能分别吧?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网友H:
主电路

KM1(主接触器):连接电源 L1、L2、L3 到 U1、V1、W1。

KM2(星形接触器):短接 U2、V2、W2(Y 接法)。

KM3(三角形接触器):连接 U1-W2、V1-U2、W1-V2(Δ 接法)。

网友I:
方法他们都说了,我给你说简单点好理解,电机LT端子的短连片横接是星型,竖接是角型,利用两个接触器切换短连片横竖就是星三角的启动过程,正常电机都是三根线(不含PE),然后LT端子上有短连片,星三角时会拆除短连片,因此会多出来三根线。一般这种星三角在拆除电机时会标记线,等电机修完回来按照标记接上去即可,你这没标记你就得去找线了。

接错很定会爆的。

网友J:
对于星三角电路接法楼上的师傅们都说的很详细了。接入线路前先找出6根线分组是关键。

1、用万用表电阻档分别找出6根线中的3组线,两两相通且电阻相近的既是一组线,一共找出三组线,做好标记不能混淆。

2、然后找出3组线的同名端,可以作为每一组线的首端,另一端为尾端,切记做好标记。

3、找同名端方法很多,有交流电通入和直流电通入。也可以单独用万用表快捷找出三相绕组同名端。

4、把测量好的三相绕组一端3个头拧一起,另一端三个头拧一起。把万用表达到直流档0.25V。红表笔接一个头(三组拧一起的头),黑表笔接一头(三组拧一起的头),然后转动电机转子,如果万用表指针偏转,说明同名端有误。

5、把第一组绕组头尾颠倒一下,分别三组拧在一起,再转动电机转子,如果万用表指针不动,说明同名端首尾正确,否则不正确。然后第一组绕组回复原位,第二组绕组头尾颠倒后电机转子转动,万用表不动说明首尾正确,否则继续把第二组回复原位,第三组头尾换一下。直到转动电机转子万用表指针不摆动,才可以确认三相绕组头尾端正确。

6、在完全找出三相绕组头尾段时候,切记做好标记,然后就可以按照星三角电路图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