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内国外电缆颜色要求按照CE标准

楼主(2025-07-07):
国内国外电缆颜色要求按照CE标准     比如  动力ABC黄绿红   交流AC是什么颜色   直流DA是什么颜色  PLC控制线又是什么颜色
有没有代理商  给出标准   在此求助大咖!!!   在此谢谢给位大咖解答!

网友A:
按照 CE 标准,动力线三相全为黑色。交流 AC 电路中,主回路相线为黑色,中性线为蓝色,交流控制回路为红色。直流 DC 电路中,正负极均使用蓝色。PLC 控制线通常也可参照直流控制电路,采用蓝色,接地线统一为黄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 CE 标准,动力线三相全为黑色。交流 AC 电路中,主回路相线为黑色,中性线为蓝色,交流控制回路为红色。直流 DC 电路中,正负极均使用蓝色。PLC 控制线通常也可参照直流控制电路,采用蓝色,接...
直流 DC 电路中,正负极均使用蓝色。PLC 控制线通常也可参照直流控制电路 那这样不是不好维修吗  我明天去公司查一下看看   谢谢指导!

网友B:
3楼的很标准

网友C(2025-08-12):
主回路三相黑色,零线为浅蓝色,塑壳断路器上端为橙色,变压器后交流回路为红色。直流 DC 电路中,正负极均使用蓝色。信号线也是蓝色,接地线统一为黄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