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硬骨头,cclinkie转modbus网关三菱PLC和变频器握手言和

楼主(2025-07-09):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变频器作为调整电机转速的关键设备,其控制方式多种多样。其中,通过通讯协议实现的控制尤为常见。三菱PLC通过Modbus RTU转cclinkie网关连接两台海普蒙特变频器控制快速稳定的轮询时效。

在这种配置中,三菱PLC作为主站,通过稳联技术Modbus RTU协议与cclinkie网关进行通讯,而网关则将Modbus RTU协议转换为cclink-IE协议,进而与两台海普蒙特变频器进行通讯。轮询控制是指PLC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时间间隔,依次向每台变频器发送控制命令,查询其状态信息。

具体来说,PLC首先向第一台变频器发送控制命令,如启动、停止或调整频率等,然后等待变频器响应。一旦收到变频器的反馈,PLC便记录下状态信息,并转向下一台变频器,重复上述过程。这种控制方式可以确保PLC对每台变频器的控制和监控,实现精确的自动化控制。

轮询控制的优势在于其简单性和可靠性,适用于变频器数量较少的场景。然而,随着变频器数量的增加,轮询控制的效率会降低,因为PLC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每台变频器的通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更高效的通讯控制策略,如并行通讯或事件驱动控制。

通讯参数设置:

接下来是通讯参数的设置,变频器侧,F00.10需要设置为02,F00.11设置为02,这样变频器的控制就由通讯所控制;

然后PLC也需要进行通讯参数的设置,直接在导航栏--PLC参数--PLC系统参数2里面直接设置即可,具体如下图

程序控制,D18和D24可以制作在触摸屏,由触摸屏输入对应频率,就能实现控制(通讯使用8位模式,所以导通M8161)

D0控制的是通讯的账号

以下程序可以控制账号不断切换,从而实现轮询(每次通讯完成M8123会断开,产生一个下降沿)。

以下是频率写入的控制,这款变频器频率控制的地址是H3201(0X和H都表示16进制)

以下是正反转的控制,状态的控制地址是H3200。

以下是读取变频器频率的程序,当前运行频率是H3310。

通讯完成后M8123会自动导通,此时需要对读取回来的数据进行处理,最后复位M8123.读取回来的数据是8位的,会保存到2个寄存器的第8位, 需要通过SWAP和加法指令进行还原,才能显示为正常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