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niStudio零代码平台逻辑算子支持几个?分别是什么算子?

楼主(2025-07-10):
GraniStudio零代码平台逻辑算子支持三个特殊处理的逻辑算子,分别是条件分支,循环,多分支三种逻辑算子。

1.条件分支可用来做一些布尔量和数值量的条件判断。
GraniStudio条件分支算子属于主任务设计器工具箱中逻辑流程类别。

条件分支额外提供两个逻辑接口,True和False 接口,支持在此接口下编写逻辑,并连接到此接口处, 然后配置条件分支,当条件分支根据配置比较出的结果为True时,将会主动执行True分支下算子逻辑,否则执行False 分支下算子逻辑。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才可执行条件分支之后的算子模块。

条件分支支持两种比较方式
布尔类型判断

根据算子逻辑和配置信息,很清晰看出执行 表达式解析失败, 条件分子配置布尔判断条件为 表达式解析状态, 条件分支执行获取到表达式解析状态为 False, 然后执行条件分支False节点,然后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执行条件分支之后算子。
数值类型判断

根据算子逻辑和配置信息,很清晰看出执行 表达式解析失败, 条件分子配置数值判断条件为 表达式解析运算结果是否等于0, 条件分支执行获取到表达式解析运算结果等于0, 满足条件,然后执行条件分支True节点,然后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执行条件分支之后算子。

2.循环算子可用来做一些对内部子分支结构算子重复性执行。
GraniStudio循环算子属于主任务设计器工具箱中逻辑流程类别。

循环额外提供一个逻辑接口,LoopNode 接口,支持在此接口下编写逻辑,并连接到此接口处, 然后配置循环,支持三种配置循环方式实现执行循环执行子逻辑,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才可执行循环之后的算子模块。
循环算子可以配置跳出循环条件,当满足跳出条件后,将停止循环。

循环支持三种循环方式

固定循环次数

可在自定义输入循环次数和引用循环次数,当循环次数运行完毕后将主动停止循环,或者在循环过程中满足跳出条件也将停止循环。

根据配置可看,当循环执行子逻辑完毕后,然后执行循环算子之后算子。

条件循环

可在条件循环中配置布尔类型判断和数值类型判断两种类型条件,当配置条件为True时将主动开启云循环,循环过程中检测到满足跳出条件将主动停止循环,或者在循环过程中满足跳出条件也将停止循环。

根据配置可看,当前循环条件满足执行子逻辑,但未开启跳出循环条件,循环将一直执行,直到循环条件为假时才停止循环。

无限循环

当配置为无限循环后循环算子将无条件执行子逻辑算子。

根据配置可看,当前循环为无条件循环子逻辑算子,但未开启跳出循环条件,循环将一直执行,直到循环条件为假时才停止循环。
循环算子在循环子逻辑状态下都可点击快捷菜单中停止按钮,强制停止循环。

3.多分支算子可用来根据用户提供变量值匹配到对应分支结构中,支持字符串匹配,数值匹配,区间匹配三种匹配方式。

GraniStudio多分支算子属于主任务设计器工具箱中逻辑流程类别。

多分支未额外逻辑接口,支持在此算子中通过新增按钮动态添加逻辑接口,根据配置信息匹配对应子分支,并执行对应子分支下子逻辑部分,支持三种匹配方式, 字符串映射,数值映射,区间范围映射。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才可执行多分支之后的算子模块。

多分支支持三种映射方式

字符串映射

配置局部变量 var1 值为 字符串1

根据算子配置信息,很清晰看出执行 多分支算子后找到映射子逻辑为字符串1的子逻辑部分,当前局部变量 var1变量值等于字符串1,所以映射字符串时找到存在字符串1的子逻辑并执行,然后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执行多分支之后算子。

数值映射

配置表达式解析为,运算结果为1

根据算子配置信息,很清晰看出执行 多分支算子后找到映射子逻辑为数值1的子逻辑部分,当前表达式解析 运算结果 值等于1,所以映射数值时找到存在数值1的子逻辑并执行,然后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执行多分支之后算子。

数值区间映射

配置表达式解析为,运算结果为5.65

根据算子配置信息,很清晰看出执行 多分支算子后找到区间映射子逻辑为5 -10的子逻辑部分,当前表达式解析 运算结果 值等于5.65,所以映射区间时找到存在最小值5 最大值 10的子逻辑并执行,然后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执行多分支之后算子。

将表达式解析运算结果修改为5,执行多分支将映射那个子分支逻辑结构?

配置表达式解析为,运算结果为5

根据算子配置信息,很清晰看出执行 多分支算子后找到区间映射子逻辑为1-5的子逻辑部分,当前表达式解析 运算结果 值等于5,所以映射区间时找到存在最小值1 最大值 5的子逻辑并执行,然后子逻辑执行完毕后执行多分支之后算子。

可以看出多分支结构为1-5子分支,5-10子分支,两个分支映射值都存在5,而表达式解析运算结果也是5,多分支将执行1-5子分支逻辑结构,多分支映射相同值逻辑为上包含逻辑,匹配第一个映射值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