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进入是日志问题

楼主(2025-07-13):
如图,每次打开软件都会有这个弹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版本为2.9

如果有知道的,希望可以详细的教一下我怎么解决

网友A:
有硬件不满足要求、系统环境问题、软件安装问题、缓存文件损坏和用户权限设置等原因会导致EPLAN每次打开都弹出系统消息,以下是具体介绍8

  1. 硬件不满足要求:计算机配置较低,未满足EPLAN的最低系统要求,可能导致弹出系统消息。例如运行EPLAN Platform 2024需要具有AVX2指令集的CPU,如果硬件中仍然安装了不适合EPLAN的指令集的处理器,启动时就可能报错弹出消息。

  2. 系统环境问题:与EPLAN冲突的其他程序可能会导致弹出系统消息。例如某些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其他后台程序可能会干扰EPLAN的正常启动,从而触发系统消息弹出。EPLAN启动时需要建立安全连接,如果像基础连接已经关闭:未能为SSL/TLS安全通道建立信任关系这种情况,也会弹出系统消息,可能是网络设置或者安全证书相关的问题导致的。

  3. 软件安装问题: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或文件丢失可能会导致弹出系统消息,例如杀毒软件误删了EPLAN路径下的文件,可能就会引起启动后的异常消息弹出。

  4. 缓存文件损坏:EPLAN在启动过程中会生成一些缓存文件,这些文件如果损坏,可能会弹出系统消息。例如在EPLAN安装目录中的缓存文件夹内的文件出现问题时就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5. 用户权限设置:在功能文本区域输入文本时,如果选择了初学者用户模式,根据权限管理规定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并弹出系统消息。例如会提示不允许根据权限管理中的当前规定输入不在字典中的文本,并且菜单显示内容和权限会受限。

针对上述原因,可以采取以下解决办法:

  1. 确保计算机满足EPLAN官方推荐的配置要求

  2. 在启动EPLAN之前关闭可能与EPLAN冲突的程序,如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其他后台程序,然后重新打开EPLAN观察是否还会弹出系统消息

  3. 对于SSL/TLS安全通道建立信任关系失败这种情况,可以检查网络设置,查看安全证书是否正确安装或更新,确保EPLAN能够正常建立网络连接相关的安全通道

  4. 如果是杀毒软件误删文件导致的,可以在杀毒软件的恢复区查看是否有EPLAN路径的文件,将文件恢复,再尝试启动EPLAN

  5. 找到EPLAN安装目录中的缓存文件夹,将其中的文件删除,然后重新启动EPLAN,看是否还会弹出系统消息

  6. 如果是因为初学者用户模式导致的权限问题,可以进入软件选择菜单选项→设置→用户→显示→用户界面,选择反应抑制消息,下次EPLAN启动时重新选择用户模式,避免选择初学者模式来避免弹出此类系统消息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解决EPLAN每次打开都弹出系统消息的问题。

网友B:
检查 Data Portal 设置及网络,解决 SSL/TLS 信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