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流程图画面如何同步

楼主(2025-07-13):
EPKS系统在F操作站上通过HMIWeb display Builder修改了流程图画面,流程图文件保存在服务器硬盘还是本地硬盘?如果保存在本地硬盘上,如何同步到服务器和其他操作站上?

网友A:
已解决。

      honeywell epks系统在操作站上的HMIweb Display Builder修改流程图保存在本地磁盘共享文件夹中,然后复制到到主服务器的共享文件夹中。主服务器就能通过File Replication功能自动或手动同步到备用服务器和其他操作站上。

网友B:
2楼说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