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R CP570cpu 用的那款编程软件,cf卡镜像文件如何打开

楼主(2025-07-13):
大家好,我这边有一台设备采用的是贝加莱 cp570的cpu,不知他用的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我现在通过高版本自带的RUNTIME UTILITY CENTER 把CF卡上的文件镜像出来了,那位大神能帮满看看,这些文件如何打开   文件见附件  原后缀名为zp2,为了上传所以改了后缀名

网友A:
这个应该打不开

网友B:
也可能为了知识产权 打不开

网友C:
在 Automation Studio 的早期,一些开发人员确实会将源代码传输到 CF 卡上的用户分区(大多数 B&R CF 卡有 4 个分区,C、D、E 和 F,其中 F 是用户分区)。您无法使用 CF 卡读卡器访问该分区,因此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允许更改分区的客户端(我使用 CoreFTP)通过 FTP 访问该分区。

或者,您可以创建该 CF 卡的映像,然后使用 PVI 传输工具(后续版本更名为 Runtime Utility Center)将其写入其他相同大小的 CF 卡。这仅在您的目标是复制程序或进行程序备份时才有用,您将无法编辑任何内容。您甚至可以使用 PVI 传输列表工具上传所有变量值并将其保存到文件作为备份,或者将变量值(例如配方数据)复制到其他 PLC。

HAVE FUN!

楼主:
我已经用pvi 做了镜像,有还原到其他卡上了,从C(system),D(data1),E(data2)。

D和E,的文件

data---USEROM 里的文件

网友D:
能不能进行编辑?

网友E:
CF卡里面的文件都是二进制文件。看不懂也编辑不了。可能会有人在卡里面备份源程序,但是读出来也需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