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主从机问题

楼主(2025-07-15):
         1031作从机接收数据,作主机连接一个DO。请问能否同时作主从机使用,是否要使用两个串口?

网友A:
同一USART外设无法同时工作在主从模式。USART在某一时刻只能配置为一种模式(主机或从机)必须使用两个串口(USART外设)才能实现真正的同步主从操作。若强制单串口切换模式,会导致通信延迟和可靠性下降,不适合高速或实时系统。

网友B:
可同时作主从机,需两个独立串口分别处理主从通信。

网友C:
两个串口分别做主从通讯,写好主从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