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回零运动方向与实际规划方向相反问题处理

楼主(2025-07-15):
问题描述:回零运动方向与实际规划方向相反DATUM(13)实际往负向回零的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1.可能原点信号极性反了,检测原点传感器信号的常开/常闭状态是否需要反转,IO信号反转通过Invert_in指令设置;

2.原点信号误触发,导致控制器接收到了原点信号,以爬行速度在反向运行;

3.可能是电机方向反了,检查手动运动的方向是否一致;

4.限位信号极性错误,或者正负限位原点信号绑定错了;

5.程序问题,datum(13)触发后又调用了其他负向回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