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式电磁阀紧急切断阀有哪些常见的故障?

楼主(2025-07-15):
一、阀门无法正常开启

供电故障

电磁线圈未通电(如电源断路、接线松动、控制开关故障)。

供电电压不足或不符(如额定 220V 实际仅 110V,导致磁力不足)。

线圈烧毁(因电压过高、长期过载或线圈绝缘层老化破损)。

机械卡阻

阀芯或阀杆被杂质卡住(管道内的焊渣、铁锈、介质结晶附着)。

密封件老化变形(如 O 型圈膨胀,阻碍阀芯移动)。

弹簧失效(复位弹簧断裂或疲劳,无法推动阀芯复位)。

执行机构卡涩

手动操作机构未复位(如手动旋钮未旋回 “自动” 位置,机械锁止未解除)。

阀杆与导向套配合过紧(因安装偏差、锈蚀或润滑不足导致卡顿)。

二、阀门无法紧急关闭(切断失效)

电磁线圈故障

线圈断路或短路,无法产生磁力吸合阀芯(如紧急断电时,本应靠弹簧力关闭,却因线圈卡阻无法动作)。

电磁铁铁芯锈蚀或有油污,导致吸合不良,无法触发切断机制。

密封件或阀芯磨损

阀芯密封面磨损、变形,或密封垫老化,导致即使阀门 “关闭”,仍有介质泄漏(看似未切断)。

阀芯与阀座间隙过大,无法形成有效密封。

弹簧失效

关闭阀门的复位弹簧断裂、疲劳或被异物卡住,导致断电后无法推动阀芯复位关闭。

三、阀门关闭后泄漏

密封面损伤

阀芯或阀座密封面被介质中的颗粒划伤,或因长期摩擦出现划痕、凹陷。

密封件(如橡胶垫、四氟垫片)老化、龟裂或脱落。

阀芯与阀座不同心

安装时阀门与管道中心线偏差,或阀芯装配歪斜,导致关闭时密封面无法完全贴合。

介质杂质卡滞

介质中的杂质(如铁锈、泥沙)卡在阀芯与阀座之间,形成缝隙,导致泄漏。

四、阀门动作迟缓或卡顿

阀芯卡阻

介质中的杂质(如粉尘、颗粒)沉积在阀芯与阀体间隙,或介质结晶(如低温环境下的燃气)导致阀芯活动受阻。

阀杆锈蚀(环境潮湿或介质腐蚀性强,导致金属部件氧化)。

弹簧弹力不足

弹簧长期受力后疲劳,弹力下降,导致阀芯动作速度变慢。

五、电磁线圈过热或烧毁

电气参数不符

实际供电电压远超线圈额定电压(如 220V 线圈接入 380V 电源),导致电流过大。

线圈长期处于通电状态(非间歇工作型阀门持续通电),热量累积过载。

环境因素

环境温度过高(如靠近热源),或线圈散热不良(如被油污、粉尘覆盖)。

线圈进水或受潮(密封不良,导致绝缘性能下降,短路烧毁)。

六、手动操作失效

手动机构卡阻(如旋钮、拨杆被异物卡住,或连杆锈蚀、变形)。

手动与电动机构联动部件脱落(如连接销断裂,导致手动操作无法传递至阀芯)。

总结

电磁式紧急切断阀的故障多与供电系统、机械卡阻、密封件老化、线圈损坏相关。日常维护中,需定期检查供电稳定性、清洁管道杂质、更换老化密封件及线圈,并确保安装时阀芯同心、避免强力磕碰,以减少故障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