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模块总线协议通讯与协议转换网关的协同机制

楼主(2025-07-17):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

关于CC-Link

CC-Link,即配置时钟(Configuration Clock),是FPGA配置过程中的关键信号。 它主要用于同步配置数据的传输,确保数据在正确的时序下被FPGA接收并存储。

在主模式下,FPGA作为master,主动从外部存储器加载比特流。 此时,CCLK由FPGA内部产生,用于同步从外部存储器读取配置数据的过程。 无论是串行模式还是并行模式,CCLK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CC-Link IE Field Basic

CC-Link IE Field Basic能够快速地在设备之间传输大量的数据,具有出色的实时性能,能够满足工业自动化中对实时控制的严格要求,具备良好的抗干扰能力和错误检测与纠正机制。

关于CC-Link IE Field

采用了分层的体系结构,包括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等。利用以太网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标准,如 IEEE 802.3 标准。支持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具有良好的实时性能,能够保证控制指令和数据的及时传输和处理。采用了多种可靠性措施,如冗余机制、差错检测与纠正、网络拓扑结构优化等。

关于CC-Link IE Control

基于工业以太网技术,具有出色的实时性能,具备高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够满足工业自动化中大量数据的实时传输需求,支持多种网络拓扑结构,允许在网络中方便地添加或删除设备,可以连接多种类型的工业设备。

关于CC-Link IE TSN

融合了时间敏感网络(TSN)技术, 基于 OSI 参考模型第 2 层的 TSN 技术, 采用时间同步和时间分割机制, 实现了控制通信与其他开放式网络, 允许在同一网络中使用多个通信周期, 支持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采用 TSN 规范的时间同步协议.

CC-Link 协议: 数据传输速度最高可达 10Mbps, 使用 RS-485 物理层, 输入 / 输出资料的更新速度分别为 3.9 微秒, :允许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插入或拔出设备,而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具有自动返回、切断从站、通过链接继电器 / 寄存器的错误检测等功能。例如HT3S-EIS-CCS,nt50-cc-rs,nt50-cc-en都有这些功能。但今天主要介绍捷米特关于CC-Link,CC-Link IE FB相关的协议转换网关。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2)

  捷米特JM-CCLK-TCP网关实现CC-Link主站转Modbus TCP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Modbus TCP从站设备(编码器,变频器,机器人,仪表等)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Modbus TCP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3)

  捷米特JM-DNT-CCLK网关实现CCLINK主站转DeviceNet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DeviceNet主站设备(工控机,PLC,运动控制器等)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DeviceNet侧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4)

  捷米特JM-CCLK-CAN网关实现CCLINK主站转CAN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CAN从站设备(编码器,变频器,步进机等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CAN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5)

  捷米特JM-DP-CCLK网关实现CC-LINK主站转Profibus DP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Profibus DP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Profibus DP侧也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6)

  捷米特JM-ECT-CCLK网关实现CC-Link 主站转EtherCAT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EtherCAT主站设备(工控机,PLC台达控制器等)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EtherCAT侧也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7)

  捷米特JM-DPM-CCLK网关实现CC-Link主站转ProfibusDP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ProfibusDP从站设备(变频器,编码器,步进机等)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ProfibusDP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8)

  捷米特JM-EIP-CCLK网关实现CC-Link主站转EtherNet/IP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EtherNet/IP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EtherNet/IP侧也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9)

  捷米特JM-PN-CCLK网关实现CC-Link主站转Profinet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Profinet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网关在CC-Link侧作为从站,在Profinet侧也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0)

  捷米特JM-CCLKIE-CAN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CAN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CAN从站设备(编码器,变频器,步进机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CAN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1)

  捷米特JM-DNT-CCLKIE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DeviceNet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DeviceNet主站设备(PLC,运动控制器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DeviceNet侧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2)

  捷米特JM-CCLKIE-TCP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Modbus TCP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Modbus TCP从站设备(编码器,变频器,仪表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Modbus TCP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3)

  捷米特JM-CCLKIE-DNTM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DeviceNet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DeviceNet从站设备(编码器,变频器,仪表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DeviceNet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4)

  捷米特JM-DPM-CCLKIE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Profibus DP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Profibus DP从站设备(编码器,变频器,步进机,仪表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Profibus DP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5)

  捷米特JM-DP-CCLKIE网关实现Profibus DP主站转CC-Link IEFB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Profibus DP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Profibus DP侧也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6)

  捷米特JM-ECTM-CCLKIE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EtherCAT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EtherCAT从站设备(编码器,步进机,机器人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EtherCAT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7)

  捷米特JM-ECT-CCLKIEM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EtherCAT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EtherCAT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EtherCAT侧也做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8)

  捷米特JM-EIP-CCLKIE网关实现EtherNet/IP主站转CCLINK IEFB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EtherNet/IP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网关在EtherNet/IP侧作为从站,在CCLINK IEFB侧也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19)

  捷米特JM-EIPM-CCLKIE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EtherNet/IP从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EtherNet/IP从站设备(编码器,变频器,机器人等)网关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在EtherNet/IP侧作为主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20)

  捷米特JM-PN-CCLKIE网关实现CCLINK IEFB主站转ProfiNet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ProfiNet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网关在ProfiNet侧作为从站,在CCLINK IEFB侧也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21)

  捷米特JM-PNM-CCLKIE网关实现ProfiNet从站转CCLINKIE主站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CC-Link IEFB主站设备(工控机,PLC等)连接到ProfiNet从站设备(变频器,机器人,仪表等)网关在ProfiNet侧作为主站,在CC-Link IEFB侧作为从站。

CCLink 模块总线协议通讯详解:核心架构与传输机制(图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