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IE转ModbusTCP网关配置无纸记录器(上篇)

楼主(2025-07-17):
本研究案例采用CCLink IE转ModbusTCP网关技术,实现了将记录仪数据传输至三菱PLCPLC的过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述。

在确保无纸记录仪与PT100传感器传感器的连接无误后,应将无纸记录仪与个人计算机(PC)通过以太网线进行连接,并为无纸记录仪供电。随后,需对无纸记录仪的网络参数进行配置,包括IP地址及端口网络端口号。在本例中,所设定的IP地址为192.168.1.111。具体连接方式如图1所示。

配置无纸记录仪的IP地址及网络端口参数

注意:在完成IP地址配置后,务必保存相关设置参数,并对无纸记录仪进行断电重启操作,以确保通讯参数设置得以正确实施。

对无纸记录仪的通道参数进行设定,确保其为PT100信号信号输入模式。参数设定完毕后,应检查显示界面是否准确反映当前PT100传感器所采集的温度数据。具体操作效果如图2所示。

无纸记录仪成功采集PT100温度传感器数据。依据无纸记录仪的操作手册,采用Modcan通信scan32软件进行网络通信的测试,以确保该软件能够精确地读取无纸记录仪所记录的温度信息。具体操作结果如图3与图4所示。

通过应用Modscan32软件进行测试,图3与图4所示数据表明:仪表通道地址存在1位偏移,功能码设定为4;数据类型为浮点型,通道地址实现连续读取;设备地址设定为1,以太网以太网IP地址为192.168.1.111。经由Modscan32软件测试确认从站通讯功能正常,随后开始进行网关部分的配置工作。启动网关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tiation Studio”,创建新项目并选择CCLink IE-MTC作为配置选项。首先,对CCLink IE一侧网关的IP地址以及逻辑占用数进行设置。后续在对三菱PLC进行配置时,需保证与上述设置相符。 接下来将进行ModbusTCP端口的配置工作,首要任务是设定网关在ModbusTCP端口的IP地址。将新增站点与图示中IP地址为192.168.0.111的站点进行同步配置。

在添加功能码并寄存器指定寄存器地址后,根据前文所述,从站采用的是04功能码以读取仅限读取的寄存器,亦即输入寄存器。在进行寄存器地址与长度的配置时,需注意Modscan32的起始地址设定为1,而双网关的起始地址设定为0,因此必须执行相应的地址偏移操作。例如,当测试软件需要读取从地址1开始的连续64个寄存器时,网关的配置应遵循以下规范。

在确认配置无误的情况下,将配置信息加载至网关设备。

通过上述关于对cclink ie转modbus tcp网关使用配置软件的应用,可以将cclink IE和modbus tcp两侧不同的协议进行有效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