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KUKA大神,指点一下CELL程序

楼主(2025-07-18):
之前没怎么用过KUKA,我想问一下KUKA的外部控制,启动的CELL程序,这个CELL可以修改嘛?

//********************************************************

  LOOP
    P00 (#EXT_PGNO,#PGNO_GET,DMY[],0 )
    SWITCH  PGNO ; Select with Programnumber

    CASE 1
      P00 (#EXT_PGNO,#PGNO_ACKN,DMY[],0 ) ; Reset Progr.No.-Request
      ;EXAMPLE1 ( ) ; Call User-Program

    CASE 2
      P00 (#EXT_PGNO,#PGNO_ACKN,DMY[],0 ) ; Reset Progr.No.-Request
      ;EXAMPLE2 ( ) ; Call User-Program

    CASE 3
      P00 (#EXT_PGNO,#PGNO_ACKN,DMY[],0 ) ; Reset Progr.No.-Request
      ;EXAMPLE3 ( ) ; Call User-Program

    DEFAULT
      P00 (#EXT_PGNO,#PGNO_FAULT,DMY[],0 )
    ENDSWITCH
  ENDLOOP

//*****************************************************

这个,P00 (#EXT_PGNO,#PGNO_GET,DMY[],0 )   我能换成自己的组信号不,然后SWITCH进入对应CASE,然后子程序执行完后,然后在用组信号反馈PLC完成信号啥的。(可以嘛?你们都是咋用的唉~)

楼主:
能改嘛这玩意,还是说必须这么用

网友A:
不是什么大神,但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你可以把你的组信号和库卡PGNO关联就好了

  • 小趴菜123楼主

网友B:
兄弟,这是库卡的外部启动,在cell里面,case1,case2..... 下面直接写上你的机器人的程序名字,或者你这台机器人只有一个程序,那就可以不用这几个case,注释掉,直接写上你的程序名字在这cell里;; 除此之外你要在示教器外部启动设置那把一些信号设置好;

    常用的的是西门子1200或者1500与库卡机器人PROFINET通讯

   1 你用workvisual把通讯配好(io)

  2 在机器人示教器里有个选项外部启动配置,配好,比如那些:drive on, drive off ,enable..还有一些

  这些你百度下库卡外部启动配置设备,就会告诉你怎么配下这些信号

3 还有问题,需要付费咨询,估计就算了,你是解决问题,百度足够以;

    1----5----67536久七----六三-----------------

  • 小趴菜123楼主

    明白,多谢!

网友C(2025-11-07):
 通过外部控制机器人程序启动,这里的需要再cell里进行调用你的机器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