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串口通信:VISA 配置与波特率设置

楼主(2025-07-18):
 LabVIEW 中,“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VISA Open” 都是用于与串口设备进行通信的 VISAVirtual Instrumentation Software Architecture,虚拟仪器软件架构)函数,以下是它们的异同以及配置不同波特率的方法:

相同点

  • 目的两个函数都用于 LabVIEW 与串口设备建立通信连接,都是 VISA 串口通信流程中的关键环节,最终都是为了实现 LabVIEW 与外部串口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互。

  • 基础依赖:都依赖 VISA 库来实现与串口硬件的交互。VISA 库提供了统一的接口,屏蔽了不同硬件设备和操作系统的差异,使得 LabVIEW 可以方便地控制各类串口设备。

不同点

  • 功能侧重

    •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主要用于配置串口的通信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它允许用户根据所连接的串口设备的要求,精确设置串口通信的各项参数,确保通信双方的参数匹配。

    • VISA Open:主要用于打开一个指定的 VISA 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是串口、GPIB 接口、USB 设备等。对于串口通信而言,在调用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设置好参数后,使用 “VISA Open” 来正式打开串口,建立起 LabVIEW 与串口设备之间的连接通道。

  • 使用顺序:在串口通信程序中,一般先使用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配置好串口参数,再使用 “VISA Open” 打开串口。如果不先配置参数直接打开串口,串口会以默认参数工作,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配置不同波特率的方法

  1. 放置函数:在 LabVIEW 程序框图中,从 “函数选板” -> “仪器 I/O” -> “VISA” 下,分别找到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VISA Open” 函数,并放置到程序框图中。

  2. 连接端口号:将表示串口端口号的变量(如字符串类型的 “COM1”“COM2” 等,具体根据实际连接的串口确定)连接到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函数的 “port” 输入端。

  3. 设置波特率:将表示波特率的数值常量或变量连接到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函数的 “baud rate” 输入端。常见的波特率有 960019200115200 等,根据串口设备的要求进行设置。

  4. 配置其他参数:根据需要,设置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函数的 “data bits”(数据位)、“parity”(奇偶校验)、“stop bits”(停止位)等其他参数,确保与串口设备一致。

  5. 打开串口:将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函数的 “VISA resource name” 输出端连接到 “VISA Open” 函数的 “VISA resource name” 输入端,完成串口的打开操作。

通过以上步骤,就可以在 LabVIEW 中配置指定的波特率并打开串口,进行后续的数据发送和接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