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1215C如何远程控制

楼主(2025-07-20):
请问CPU1215C 如何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A:
是指 远程更改CPU1215C 程序以及远程控制和更改 该PLC的寄存器内容?

若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增加一台工业网关,与该PLC进行连接(通常是网线)。工业网关就可以进行对该PLC实现远程上传、下载PLC程序等功能;同时,通过工业网关也可以实现对PLC中数据的采集和控制。

网友B:
物联网网关或者物联网触摸屏

www.ytleader.com

网友C:
通过配置通讯模块、设置网络及编写程序。

网友D:
通过物联网模块   就可以轻松实现     我用过的是速控云物联网模块   操作比较简单 官网有操作使用视频 照着做几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