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DA服务无法识别

楼主(2025-07-21):
问题描述:

1、在【组件服务】的【DCOM配置】中,可以找到opcDA服务

2、该opcDA服务的权限都设置为【访问】

3、使用工具软件【OPCDA client】,点击“获取OPC列表”后,在列表中无法找到该opcDA服务。

急,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检查防火墙,重启服务,验证 DCOM 配置,确认 OPC 服务正常运行。

网友B:
这个问题通常与DCOM配置或OPC服务注册有关。以下是详细的排查步骤:

1. 检查OPC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在服务管理器中确认OPC服务(如OPCEnum)是否已启动

尝试重启OPC相关服务

2. DCOM配置检查

在DCOM配置中,确保OPCEnum和您的OPC DA服务器都设置了正确的权限:

启动和激活权限:添加用户/组并授予"本地启动"和"本地激活"权限

访问权限:确认已正确设置(您已确认)

在"身份验证级别"选项卡中,设置为"无"或"连接"

3. 防火墙设置

检查Windows防火墙是否阻止了OPC通信(通常使用TCP 135和动态端口)

临时禁用防火墙测试是否是防火墙问题

4. OPCEnum服务注册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执行以下命令重新注册OPC枚举器

regsvr32 OPCENUM.EXE

网友B:
如果以上步骤仍不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考虑OPC服务器本身的安装或配置问题,或者尝试重新安装OPC核心组件。

网友C: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ABB IRC5 通过OPC DA与WINCC V7.0 ASIA的通信平台的搭建.docx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y_27-k0_nWLrSojIUwbpg?pwd=8d7g 提取码: 8d7g

应该是OPC DA没有完全配置好。要配置我的电脑,以及OPC ENUM。

如果支持UA 的话,换成OPC UA 吧,UA操作简单,成功率也高。

网友D:
是在XP上运行的DA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