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VW3A7744制动电阻器功率3.4kW

楼主(2025-07-22):
请问下,施耐德VW3A7744制动电阻器,写的是功率3.4kW,但是有效平均功率是2.9 kW 在…上 50 °C,这种怎么跟别人解释产品的功率不一致问题,因为有客户下单了这个产品,但是标签上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A:
好像有个制动电阻阻值和功率计算公式的。功率和有效功率是两码事!

  • 阿飞

    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不是一码事 标的是视在功率 有功功率小

网友B:
制动电阻还有那么精确的功率?制动消耗功率是变化很大的量,而且不连续。满足最大制动力矩时的功率消耗就行了。平均有效功率?哪来的这个词?

网友C:
制动电阻 是有阻值的   不同阻值对应不同功率使用  变频器一般提供外接制动电阻的表格  对照着去选  如果不满足就多加几组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