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我 西门子博途报错s7dos过期 如何解决?

楼主(2025-07-22):
已经试过重装了还是会报错

网友A:
检查授权是否过期,尝试更新授权或软件版本

网友B:
重新授权应该就可以了,把原来的授权删除。

  • DECADE01楼主

网友C:
删除WINDOWS    更新

网友D:
德语翻译一下就行了

网友E:
重新授权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F:
关闭杀毒软件重新授权

网友G(2025-09-02):
  1. 重新授权;

  2. 在授权不行的情况下,重新安装软件;

  3. 在重新安装软件不行的情况下,重新安装系统;

  4. 按照这步骤,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