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安装V17后PLC可以在线,但搜索在线设备里面什么都搜索不到

楼主(2025-07-24):
之前安装的V16和V19,最近卸载了16,安装的17,按好后发现PLC可以在线,但在线设备里面无法搜索到设备,17和19都一样。重装了几次都不行,这得怎么处理。

网友A:
可检查下 IP 地址网段、PG/PC 设置及防火墙状态。

  • My312楼主

网友B:
PG/PC接口配置

正确选择访问点:

打开TIA Portal → 选项 → 设置PG/PC接口。

选择实际使用的网卡(如TCP/IP ->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一致性检查:确保V17/V19的PG/PC配置与V16不同(避免残留冲突)。

处理软件冲突与残留

彻底卸载旧版本:

使用西门子官方卸载工具(如SIMATIC Uninstaller)清理V16残留。

2 手动删除注册表中残留的西门子条目(谨慎操作,建议备份)。

修复TIA安装:

控制面板 → 修复TIA V17/V19,或重新安装时勾选所有通信组件。

  • My312楼主

网友C:
  • My312楼主

    SIMATIC Uninstaller 哪里下载?

网友:
  • My312楼主

    SIMATIC Uninstaller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
  • My312楼主

    SIMATIC Uninstaller 哪里下载

楼主:
PG测试没有OK

网友D:
找一些彻底卸载的软件卸载再重新安装

大部分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E:
西门子的软件版本与PLC现场程序兼容本来就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没法改变,你得安装相同编程时的软件版本

  • yang20908

    人家是在线搜索设备,跟版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