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G120 US250S 变频器一直报7452

楼主(2025-07-25):
西门子G120 US250S 变频器编程用的FB284块 一给运行信号就报7452,还有的时候一给使能就会自己动方向是不确定的有时向前有时向后,用的绝对直编码器 编码器的数值只有 -32767到32767来回循环这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情况吗(SEW的编码器接在变频器X136端子上)

网友A:
编码器信号干扰:电缆屏蔽不良或靠近动力线,导致信号失真。

编码器配置错误:FB284中编码器类型(绝对/增量)、分辨率或极性与实际不符。

硬件连接故障:X136端子接线松动、A/B相接反或电源电压异常。

编码器数值范围溢出:绝对值编码器数值循环范围(-32767~32767)可能被误认为是增量式编码器。

解决方案:

检查接线:确保编码器电缆屏蔽层接地,且与动力线分开走线。

核对参数:

P0400(编码器类型):设为1(绝对值编码器)。

P0419(编码器分辨率):与SEW编码器铭牌一致。

P0421(编码器旋转方向):必要时反转。

监控编码器值:在运行时通过r0061(编码器实际值)观察是否正常变化。

启用终端电阻:若编码器为HTL类型,在X136端子上启用终端电阻(跳线设置)。

网友B:
为通信故障,方向不定和编码器数值异常可能是编码器接线或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可能是通信

网友D(2025-09-21):
求购各品牌工业品

好的坏的都可以

PLC,变频器,伺服控制系统,直流调速,触摸屏

接触器,变压器,断路器。

3525016116@qq.com

网友E(2025-12-23):
去看一下硬件配置里编码器配置是不是对的,然后数值问题大概率是接线问题,模块到端子,端子到设备控制箱,控制箱再到编码器上,这些线全都有核对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