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EtherCAT倍福CX与耐德M340 PLC在SMT生产中的通讯配置

楼主(2025-07-25):
步骤一:案例背景

DeviceNet转EtherCAT网关在电子制造行业,表面贴装技术(SMT)生产线是生产电子产品的关键环节。一条 SMT 生产线通常包含多个设备,如贴片机、印刷机、回流焊炉等。这些设备可能来自不同的制造商,采用不同的工业总线协议进行通信。例如,一些先进的贴片机采用 EtherCAT 协议,以实现高速、精确的贴片控制;而一些传统的印刷机则使用 DeviceNet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

在某电子制造企业的新 SMT 生产线建设项目中,需要将采用 EtherCAT 主站的倍福 CX 系列 PLC 与采用 DeviceNet 主站的施耐德 M340 PLC 进行集成,以实现整个 SMT 生产线的协同工作。由于两种协议之间无法直接通信,因此需要使用塔讯 TX 131 - RE - DNS/ECS 协议总线网关来实现 EtherCAT 从站到 DeviceNet 从站的协议转换。

步骤二:设备参数

· 塔讯 TX 131 - RE - DNS/ECS 协议总线网关

工作电压:24V DC

通信速率:EtherCAT 支持高达 100Mbps,DeviceNet 支持 125kbps、250kbps 和 500kbps

防护等级:IP20

输入输出点数: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

· 倍福 CX 系列 PLC(EtherCAT 主站)

处理器:高性能多核处理器

内存容量:根据不同型号有所不同,最大可达数兆字节

通信接口:支持多种工业以太网协议,包括 EtherCAT

输入输出点数:可扩展性强,最多可连接数千个输入输出点

· 施耐德 M340 PLC(DeviceNet 主站)

处理器:高性能处理器

内存容量:最大可达数兆字节

通信接口:支持 DeviceNet、Ethernet/IP 等多种协议

输入输出点数:可根据需要进行扩展,最多可连接大量的输入输出设备

步骤三:配置过程

· 硬件连接

塔讯 TX 131 - RE - DNS/ECS 协议总线网关的 EtherCAT 接口通过网线连接到倍福 CX 系列 PLC 的 EtherCAT 端口。确保网线连接牢固,避免松动导致通信故障。

将网关的 DeviceNet 接口通过 DeviceNet 电缆连接到施耐德 M340 PLC 的 DeviceNet 端口。注意 DeviceNet 电缆的极性,确保正确连接。

为网关提供 24V DC 电源,确保电源稳定可靠。

· 软件配置(倍福 CX 系列 PLC)

打开倍福 TwinCAT 编程软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在项目中添加 CX 系列 PLC 设备,并进行硬件组态。根据实际使用的模块,配置输入输出点数和通信接口。

在硬件组态中,添加 EtherCAT 主站模块,并将DeviceNet转EtherCAT塔讯网关作为 EtherCAT 从站设备添加到主站系统中。设置网关的设备参数,如设备名称、站地址等。

定义 EtherCAT 通信数据区,确定需要与网关进行交换的数据。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输入数据、输出数据或两者都进行交换。

编写 PLC 程序,实现对 EtherCAT 从站设备(即塔讯网关)的控制和数据读取。可以使用倍福的编程语言,如 Structured Text(ST)、Ladder Diagram(LD)等。

· 软件配置(施耐德 M340 PLC)

打开施耐德 Unity Pro 编程软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在项目中添加 M340 PLC 设备,并进行硬件组态。根据实际使用的模块,配置输入输出点数和通信接口。

在硬件组态中,添加 DeviceNet 主站模块,并将DeviceNet转EtherCAT塔讯网关作为 DeviceNet 从站设备添加到主站系统中。设置网关的设备参数,如站地址、波特率等。

定义 DeviceNet 通信数据区,确定需要与网关进行交换的数据。同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输入数据、输出数据或两者都进行交换。

编写 PLC 程序,实现对 DeviceNet 从站设备(即塔讯网关)的控制和数据读取。可以使用施耐德的编程语言,如 Ladder Logic(LL)、Function Block Diagram(FBD)等。

· 网关配置

打开EtherCAT 转 DeviceNet塔讯网关的配置软件,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到网关。

在配置软件中,设置网关的基本参数,如设备名称、IP 地址、子网掩码等。确保网关的 IP 地址与倍福 CX 系列 PLC 所在的网络段一致。

配置 EtherCAT 从站参数,包括站地址、通信速率等。确保这些参数与倍福 CX 系列 PLC 中设置的参数一致。

配置 DeviceNet 从站参数,如站地址、波特率等。确保这些参数与施耐德 M340 PLC 中设置的参数一致。

定义数据映射关系,将 EtherCAT 从站的数据映射到 DeviceNet 从站,反之亦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一对一映射、多对一映射或一对多映射。

· 系统测试

完成以上配置后,对整个系统进行上电测试。检查EtherCAT 转 DeviceNet网关、PLC 等设备是否正常启动,指示灯是否显示正常。

在倍福 CX 系列 PLC 中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向 EtherCAT 从站(即塔讯网关)发送数据,并观察施耐德 M340 PLC 是否能够正确接收到通过网关转换后的数据。

在施耐德 M340 PLC 中编写测试程序,向 DeviceNet 从站(即塔讯网关)发送数据,并观察倍福 CX 系列 PLC 是否能够正确接收到通过网关转换后的数据。

进行长时间的稳定性测试,模拟 SMT 生产线的实际运行情况,检查系统在不同工况下的通信稳定性和可靠性。

步骤四:应用效果

通过使用塔讯 TX 131 - RE - DNS/ECS 协议总线网关,实现了倍福 CX 系列 PLC(EtherCAT 主站)与施耐德 M340 PLC(DeviceNet 主站)之间的无缝通信。在电子制造 SMT 生产线中,不同设备能够协同工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例如,在贴片过程中,EtherCAT 协议的高速控制设备能够精确控制贴片位置,而 DeviceNet 协议的设备能够实时反馈印刷质量,确保产品质量。同时,整个 SMT 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减少了人工干预,降低了生产成本。

步骤五:总结与展望

本案例展示了塔讯 TX 131 - RE - DNS/ECS 协议总线网关在电子制造行业 SMT 生产线中的成功应用。通过该网关,实现了不同工业总线协议之间的转换,解决了 SMT 生产线中设备通信不兼容的问题。在未来,随着电子制造行业的不断发展,对 SMT 生产线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要求将越来越高。EtherCAT 转 DeviceNet塔讯网关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兼容性,能够满足不同 SMT 设备的通信需求。同时,可以进一步优化网关的性能,如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和稳定性,为电子制造行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