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页属性-页描述里的图标是灰色的?

楼主(2025-07-26):
页描述图标为什么有的项目里点亮的,有的项目是灰色的,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Eplan中的图纸分为“交互式”和“自动式”两种。

自动式的页,也就是报表页(大约有48种左右),它是通过“报表→功能”生成的图纸,它的页描述也是在报表生成时产生的,不能直接修改页描述。

交互式的页,比如多线原理图、总览图等,可以直接修改页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