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 转 Modbus RTU 链路电脑 TCP 与西门子 V20 变频器的通信案例

楼主(2025-07-26):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经常需要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通信与数据交互。本案例旨在展示如何通过 Modbus 协议,将电脑作为主站(Modbus TCP)与多台西门子变频器 V20(Modbus RTU 从站)进行通信,Modbus TCPModbus RTU塔讯TX 131-RE-RS/TCP-2C网关实现对变频器的远程控制与参数监测。

1在通过 IE 浏览器开始访问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设备之前,请确保 PC 与被访问设备在同一局域网内。
操作方法:
1、打开 IE,在地址栏中输入本产品的 IP 地址(默认为:192.168.1.254),选择回车,进入密码确认界面

2,打开网络调试助手与串口调试助手,对发数据。(eltest测试软件发送16进制数据,中间不要加空格)

网络调试助手打开后,在远程IP地址处填写Modbus RTUModbus TCP协议转换网关IP地址(如:192.168.1.254),远程端口号处填写协议转换网关的模块端口号:(如:设备默认端口号4196),点击连接。

组态软件的设置.

(1)新建一个工程,选中后,点击开发。

2)新建设备,然后选择PLC,选择莫迪康PLCmodbus TCP,莫迪康的MODBUS TCP协议是标准的协议

3)新建设备的名字modbusRTU,下一步,设置的连接电脑串口com1。然后下一步。

4)组态软件填写的IP192.168.1.254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的IP),通信端口4196,与协议转换网关设备端口一致,设备的地址是17.由于传感器的命令帧为0x1110进制的17.所以地址为17.

5)在数据库,数据词典内,双击新建,新建一个变量名,新建变量名MODBUSRTU,选择变量类型IO整数。连接设备为新建的设备名modbusRTU,寄存器301,代表功能码为04,起始地址的第一个值。

6)新建变量名MODBUSRTU1,选择变量类型IO整数。连接设备为新建的设备名modbusRTU1,寄存器302,代表功能码为04,起始地址的第二个值。

7)新建变量名MODBUSRTU2,选择变量类型内存整数。

8)新建变量名MODBUSRTU3,选择变量类型内存整数。

9)新建了4个变量,两个IO变量,分别采集温湿度。两个内存变量。

10)选择命令语言的应用程序命令语言。

然后输入算法,MODBUSRTU变量名采集到的数据除以10,然后将数据赋值给MODBUSRTU2,此变量对应的是实际的湿度值。MODBUSRTU1变量名采集到的数据除以10,然后将数据赋值给MODBUSRTU3,此变量对应的是实际的温度值。

11)点击画面,新建一个画面。画面名MODBUS.然后双击,进入画面编辑栏

注意事项

1. 通信参数一致性:确保电脑、RS485 转以太网模块和变频器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从站地址等)设置一致。

2. 电气隔离:为防止电气干扰,建议在 RS485 通信线路上添加隔离模块。

3. 异常处理:在编写代码或使用调试工具时,要考虑通信异常情况的处理,如超时、连接失败等。

通过以上步骤,即可实现电脑作为 Modbus TCP 主站与多台西门子变频器 V20 作为 Modbus RTU 从站之间的通信,Modbus TCPModbus RTU塔讯TX 131-RE-RS/TCP-2C网关实现对变频器的远程控制与参数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