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变频器的原理

楼主(2025-07-28):
变频器是应交流电动机调速而产生,它的调速原理是基于n=60f/p.原理也不复杂,那就是通过改变频率进而达到调速目的。但是要完成,那电路设计就复杂多了。首先如何变频,那就需要先将交流变成直流,然后通过可以控制导通周期的半导体管对周期进行一个控制,从而达到调节频率的目的。那么问题来了,频率变化以后,是不是会引起电机的损耗变化呢?那肯定的。这样如果电压不变是不是会增加电机发热量呢?会的。所以调频同时需要调压。还有我们是用了半导体器件,那么在电路中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谐波电流呢?那么就需要我们设计抗谐波的电路。。。。。。是不是一个调频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难呢?

网友A:
单片机出现才有了现代意义的变频器,应用已逾40年。元件、功能有巨大变化,原理没有变,还是PWM。

网友B:
可控硅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