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电磁阀的开闭

楼主(2025-07-28):
观察液压站  为什么电磁线圈亮的时候  阀芯是不动的  却还能正常工作  另一个阀  电磁线圈没亮  可阀芯是进去的  这是为什么?关键是动作正常

网友A:
阀芯动不动在外面看不到,只能通过电磁铁衔铁动作判断,要用螺丝刀去触碰才能判断是否动作。

网友B:
是阀芯 切换油路的作用   具体如何切换 看电磁阀型号结合油路原理图

网友C:
要看具体的控制逻辑  不能单纯看阀体的动作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类似我们继电器常开常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