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实现SB150变频器与PLC的集成配置

楼主(2025-07-29):
本案例聚焦于运用稳联技术的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实现森兰SB150变频器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的连接配置。所使用的设备包括西门子S7 - 1200 PLC、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以及森兰SB150变频器。

首先,开展新的项目文件构建工作,并将对应的GSD文件予以导入。需把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复制后置于任意选定位置。之后,开启博图软件,开展新项目的创建工作。进入设备与网络界面,选中“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这一选项,进而开展GSD文件的安装工作。

开展对GSD文件存放文件夹的搜索工作,待搜索到GSD文件后,选择执行安装操作,随后等待安装完成。GSD文件安装完成后,开启硬件目录,把已安装的GSD文件添加至组态里。此时,网关与PLC尚未连接,处于未分配状态。

在完成与未分配状态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的连接后,即可对网关的配置参数进行设定。针对网关配置,需调整其互联网协议(IP)地址及过程现场总线以太网(PROFINET)设备的命名(命名过程中应避免使用特殊字符如“*”、“.”、“/”等)。

增添所需的输入(input)与输出(output)字节数。根据实际需求对字节数予以添加。参照下图所示,完成参数设定后,便可下载并加载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首先,启动配置软件,即名为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的应用程序。在软件界面成功加载后,找到并点击“新建”按钮,以开启一个新的配置项目。随后,在弹出的设备选择列表中,仔细浏览可选项,并最终选中型号为PN2MRM3的设备,完成这一步关键的选择操作。

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依据设备说明书,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予以配置。从图示可知,变频器从站协议采用Modbus - Rtu通信数据格式,包含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且无校验。同理,网关需进行相同配置。

以如下设备说明为例,设备说明中地址为1,功能码为3/10,需写入的地址为3200H、3201H,那么对写入主控制字的配置如下:将十六进制地址换算为十进制起始地址,写入12800,寄存器数量为2,这代表可输入主控制字启停和给定频率两个参数。读取时使用03功能码,若要读取从主状态字到FF - 17过程字选择输出的数值,则需填写从12816开始的10个寄存器数据。

在完成所有必要参数的配置之后,执行下载操作。首先点击工具模块,接着点击通讯设置选项。点击“Search”以进入下一个界面,再次点击“Search”,然后对下方红框内的 IP 地址和设备进行双击操作。

网友A:
图片无法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