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在使用modbustcp通讯的问题,麻烦各位了

楼主(2025-07-29):
mcgspro在使用modbustcp作为客户端通讯,如果这时断开网线指示通讯错误-2,如果再插上网线,会一直连接不上,除非mcgs屏断电重启才行,原因就是断开网线mcgs屏网络连接还在,请问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MCGS和什么通讯的?说清楚